请问一下示波器中的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表示?

楼主(2011-04-24):
请问一下示波器中的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表示?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33221HGI3U1.JPG(文件大小:2.82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N0571.JPG)

此图中黄线是交流测出来的,白线是直流测出来的(我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要让直流测显示出交流的图像 我需要咋个做呢
多谢指点

网友:
示波器侧低频信号时,交流耦合波形不准!!
交流耦合就是高通滤波器

网友A:
交流过巴伦,

直流过运放,

巴伦没有从零频开始的,一般从几十至几百K不等。

网友:
简单的说,交流,是滤去了信号中的直流信号,而直流,允许所有的信号进入示波器。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A:
交流过巴伦,

直流过运放,

交流过巴伦,“巴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