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级经过肖特基二极管后 又串联5W2欧姆的白色水泥电阻 大家解释下白色水泥

楼主(2011-04-24):
如题,手边有一成品电源,用了题中那样的电路,为什么要用这么大体积的水泥电阻呢

网友:
限制短路电流?

楼主:
嗯。。。很有可能。。。但是输出是十几伏的电压,如果短路的话,电阻上的功率至少为10*10/2=50w
电阻是不是会被烧掉呢

网友:
如果电源控制部分没有控制手段,这个电阻没有什么用的,你看看是不是取样反馈用的?

网友:
短路保护
估计10欧姆吧

短路了  会把电阻 烧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源控制部分没有控制手段,这个电阻没有什么用的,你看看是不是取样反馈用的?
同意

要是取样电阻的话,阻值也太大了,难道输出功率很小

网友:
贴图,贴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源控制部分没有控制手段,这个电阻没有什么用的,你看看是不是取样反馈用的?
同意
要是取样电阻的话,阻值也太大了,难道输出功率很小

电阻的阻值确实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短路保护
估计10欧姆吧
短路了  会把电阻 烧断

不会的,因为这个电阻比保险丝要贵很多,阻值又大很多,如果为了“烧断”,应该用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