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禁卡的安全性如何?

楼主(2011-04-24):
如果在读卡器放置被动的接受器能否监听通讯,从而造出复制卡?

楼主:
或者说,哪些卡是加密的?哪些卡是明文的?

网友:
EM ID卡最容易复制。

网友:
可以复制的
米菲尔的卡都是这样的,只要你知道这个扇区的密码,那么里面的内容你都可以读到,而且可以修改密码

网友:
也就是说你的卡片密码如果被知道了,那么就可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卡,甚至他改掉密码让你以前的卡作废,都很容易

网友:
问题是你能知道卡片密码吗?

楼主:
问题是能否通过被动监听来获得密码?我知道有的加密卡是不怕监听的,这样的卡好找么?价格如何?

网友:
用汽车里的那个RFID不好破_解,哈哈,

网友:
我晕,要是别人用动态密码,一卡一个密,加黑名单你怎么办???

网友:
遇到门禁死机还是比较郁闷的

我单位里面的好像是51做的门禁

一年内死机2次,输入对的密码也不会开门,只能在门外狂按一通,然后门禁会重启恢复正常

网友:
嗯,楼上的还能重启恢复,应该是比较可靠了。

网友:
这个论子里贴子有,淘上也用机器,很容易的。
但IC的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ID现在不怎么火了

网友:
我的手机卡就被人复制过,他们真是太神了,我到现在都不知他们是怎么弄的,卡一直都在我手机里,不明白啊。谁能帮我解解。

网友:
mifare卡理论上不能破_解(时间会很长),实际已经可以破了【网上有视频】。靠简单空中截获是不可能的,认证是双向的。被破_解是因为知道了mifare的算法。
一般门禁卡都用 ID卡号加白名单处理。所以仿制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fare卡理论上不能破_解(时间会很长),实际已经可以破了【网上有视频】。靠简单空中截获是不可能的,认证是双向的。被破_解是因为知道了mifare的算法。
一般门禁卡都用 id卡号加白名单处理。所以仿制还是有难度的

这句话“一般门禁卡都用 id卡号加白名单处理。所以仿制还是有难度的”怎么理解啊?什么是白名单处理?

MIFARE卡里好像都是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2011-10-27):
RF通信时加密的。ID卡很容易复制,复制器百十块钱一个。

网友:
复制还是很容易的 CPU卡如果破_解的话难度就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曾经复制过一张。是Ti的HDX的芯片
最主要TI的芯片不卖给非相关企业。

网友(2012-01-03):
白名单应该是管理软件里的名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