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电断了,或者伪造出个消防信号,岂不是就能打开大门了?

楼主(2011-04-24):
可不可以用那种小区的锁。从外面进来要刷卡,出去的时候跟普通机械锁一样。这样在断电时如果仍然保持从外部进来要刷卡,是否符合消防要求?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电都能被人断了,还要锁做什么

网友:
没接触过,真不知道那个逻辑才是对的

网友A:
门禁系统一般都是断电开的,如果与消防系统联动的话,如果有报警信号也是会常开的。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不看我的那个贴子,写的那么详细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93855&bbs_page_no=1&bbs_id=3076

网友:
呵呵 !得多在这里看看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你们都不看我的那个贴子,写的那么详细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93855&bbs_page_no=1&bbs_id=3076

多谢,又看了一遍你的帖子,一开始以为就是几张图呢。那个电机锁的寿命如何?通常能开关多少次?

网友:
电机锁寿命不知道,反正我最长的那个已经用了5年了,从没坏过,用在公共走道上,频繁开关的那种

网友:
小偷就是来偷东西了,因为消防不合格被烧死,那也要负责的

网友(2011-09-18):
断电的情况下门会自动打开的,一般的电插锁和电磁锁都这样的。

网友:
机械锁和电子锁一起使用,或者结合在一起的

网友(2013-05-13):
LZ 你要理解安全系统和管理系统的区别。     你说的应用是管理方面的,方面管理。 门禁不是防盗的

网友:
电源加有蓄电池供电的,确保市电断后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禁系统一般都是断电开的,如果与消防系统联动的话,如果有报警信号也是会常开的。 ...

那如果小偷来了把电断了,不就可以开门了么?我真心不懂

网友(2014-05-17):
一次出门没带门禁卡,我就直接把房东家总闸给断了,开门后又把电合上,当时那个得意啊。。。

网友:
一般有备电的

网友(2014-06-19):
应该有设置的吧,遇报警开或关。

网友(2015-11-18):
消防安全首先要考虑的,电源的问题另外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