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子围栏

楼主(2011-04-24):
  大家好,我现在做一个电压电子脉冲围栏,高压部分是做出来,现在处理短路,断路这块报警处理,电路如上面所示,用AD采样,但是我总是采不到。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兄弟有做过这块的,能不能给我指点一下,如果方便请加我QQ:94376043  验证码:13681965729.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见过几家号称外国进口的装13品牌,一看盒子就知道是中国山寨货,都不知道有米有过MA认证?
这玩意安装不是环路结构,因此没有断路检测功能。短路不知道,应该是检测悬浮高压?
反正它的原理是每隔1S输出一个几mS的信号,直接用高频变压器升压并限制功率输出到线上的。
这次3月武汉展会问过,每次电极能量是5J。其它参数那个展商也不知道……

这玩意是钻法律的空子,不出事都好,出事那些“外国厂家”早闪不见了。因为这东西是装在高墙上。++

对了,我去年用的一个“*克米”号称是“澳大利亚”的品牌,一看就是广东农民造。那东西神奇啊,铁丝搭上去短路以后,下一个脉冲周期没反应,继续电_击,直到之后的脉冲再保护并输出防区。

那假设你是“穿越者”,如果你被麻翻在电线上了,要连续经历几个欲仙欲死的高潮之后,才回有保安从房里冲出来解救你这只挂在网上的半死蛾子,那样应该很爽。问题是保安看到你这样,他们敢不敢下手呢?

还有,我翻_墙是面朝内的,如果你能用背部攀爬当然被电_击后跌落不会出很大意外,但是这种攀爬方式一般人都不会呀!!!那我仰面从围栏上跌落不就从后面开瓢了了吗?

按中国这种法律责任划分,谁用出事了谁倒霉!

网友A: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我们监测高压回路是用红外线发射管和接收管完成的,原理跟光耦差不多。
发射这边是电阻串联压降带发射管
介绍这边是三极管组成,给单片机送个脉冲信号。

希望以上对你有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用的也是红外对管。上面D25就是发射管,Q16是接收管

网友(2011-05-25):
回复 网友B:
我见过几家号称外国进口的装13品牌,一看盒子就知道是中国山寨货,都不知道有米有过ma认证?
这玩意安装不是环路结构,因此没有断路检测功能。短路不知道,应该是检测悬浮高压?
反正它的原理是每隔1s输出一个几ms的信号,直接用高频变压器升压并限制功率输出到线上的。
这次3月武汉展会问过,每次电极能量是5j。其它参数那个展商也不知道……
这玩意是钻法律的空子,不出事都好,出事那些“外国厂家”早闪不见了。因为这东西是装在高墙上。++
对了,我去年用的一个“*克米”号称是“澳大利亚”的品牌,一看就是广东农民造。那东西神奇啊,铁丝搭上去短路以后,下一个脉冲周期没反应,继续电_击,直到之后的脉冲再保护并输出防区。
那假设你是“穿越者”,如果你被麻翻在电线上了,要连续经历几个欲仙欲死的高潮之后,才回有保安从房里冲出来解救你这只挂在网上的半死蛾子,那样应该很爽。问题是保安看到你这样,他们敢不敢下......

你对电子围栏了解不深,人是没有办法挂在合金线上的,这个国标有规定,人挂上去后线会断开

网友(2017-03-11):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就是做这个的!
我们监测高压回路是用红外线发射管和接收管完成的,原理跟光耦差不多。
发射这边是电 ...

你好,能加个好友吗?我的QQ是94376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