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I下载出错!

楼主(2011-04-24):
最近使用CycloneIII的片子,用ByterBlasterII下载线(网上买的),前半个月时间里都能正常的下载。突然有一天插上下载线,提示说找不到芯片了,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BTW,我采用的是AS+JTAG下载方式,Bank1使用的是3.3V。

网友(2011-06-11):
你把那个提示发个截图上来呗!

网友:
“我采用的是AS+JTAG下载方式”
AS 和 JTAG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模式 接不一样的口  看看是不是软件设置的JTAG模式,实际硬件插在AS口上,等硬件连接的问题。
BANK1使用多大没有关系,ByteBlaster需要目标板给缓冲芯片供电,看看下载线电源接上3.3V了没有。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下载器或是换个别的板子,确定下到底是FPGA的问题还是ByteBlaster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