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5767出来后接tda1308出来接耳机接口很响,但是接8欧姆0.25w的小喇叭死活不响(小弟第

楼主(2011-04-24):
可能是我的tda1308的电路也有问题,是这样的,我用tea5767 R和L声道出来,我用万用表量,电压是1.7V左右,但是接了tda芯片出来,到左右声道出来,电压只有1.5mv左右了,要差1000倍,难道出来变交流量了~?(没有用示波器看过),问题是1.5mv处接耳机很响,比1.7v那个地方要响3倍左右吧,但是我接喇叭就死活一点点声音都没有,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就是用喇叭的一个引出口接outB端口,一个引出口接地而已,想单声道有声音也好的,但是真的没有任何声音,忘各位有经验的高手们提点小弟一下~万分感谢~

原理图,可以接耳机,也可以接小喇叭的吧 (原文件名:tea5767.jpg)

网友:
我看了3遍,还是没怎么明白楼主的意思
TEA5767 是可以直接退耳机的,就是不太给力而已(我用MX360),如果你的也可以,那么问题应该在你后面的功放
还有,你的图基本上也看不清。。。
静下心来慢慢排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是不是交直流没搞清楚吧!

网友(2012-09-05):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你的R36,R46的滑动变阻器是不是可以调声音大小的?想请教你哦。QQ:506758875

网友(2014-01-07):
楼主解决了没有?
3脚和5脚电压应该是8脚电源电压的一半,另外电路增益是 -R36/R34,看电路图的值,把R36调到最大也才1K,增益就1/4.7,变成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