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可能 压榨STM32 超频实现软解APE

楼主(2011-04-24):
继上次在STM32上实现level0-level8全级别flac播放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17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lac&bbs_id=9999
觉得生活淡然无味.何必再来个APE呢?
折腾了一个下午最后发现STM32运算能力不够(即使不用CRC)....出于水平不能实现源码级修改,无奈就打STM32主意了,小超下
修改system_stm32f10x.c第995行本来的RCC_CFGR_PLLMULL9为RCC_CFGR_PLLMULL11
这样一来,对于fast压缩级别的APE是没问题了,但是对于Normal压缩级别(最常见)的APE却无能为力了,再超!
修改RCC_CFGR_PLLMULL11为RCC_CFGR_PLLMULL14 总算流畅了,可惜不到一分钟就fault了.当然这跟STM32体质有关系,可能你的RCC_CFGR_PLLMULL14可以呢

至于解码流程就不多说了,跟解flac差不多.下面工程为RCC_CFGR_PLLMULL11,对于fast压缩级别的APE应该是没问题的,如果你遇到断流,请用foobar2000转换
成fast压缩级别,如图:

当然你也可以修改为RCC_CFGR_PLLMULL14,如果可能的话.

忘记说了,硬件基于STM32 Radio的^_^
资源占用情况:
Program Size: Code=73644 RO-data=6760 RW-data=544 ZI-data=59672
下面是工程:

用法,见图:

注意:
1.MDK优化级别为 level 3
2.单声道没有处理
3.程序Bug多,连最基本的判断都没有,还有超频害处多,权当儿戏!
4.CODE为Master

网友:
我赛,平常就听APE的,这个可牛了

网友:
改STM32F207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stm32f207应该就好了

我也这样认为,想用207,但是不知道价格几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改stm32f207应该就好了
我也这样认为,想用207,但是不知道价格几何。

乐观的话,我这周能够拿到STM32F207板子

网友:
APE啊,。不懂,看帖。。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上次在stm32上实现level0-level8全级别的播放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3172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flac&bbs_id=9999
觉得生活淡然无味.何必再来个ape呢?
折腾了一个下午最后发现stm32运算能力不够(即使不用crc)....出于水平不能实现源码级修改,无奈就打stm32主意了,小超下
修改system_stm32f10x.c第995行本来的rcc_cfgr_pllmull9为rcc_cfgr_pllmull11
这样一来,对于fast压缩级别的ape是没问题了,但是对于normal压缩级别(最常见)的ape却无能为力了,再超!
修改rcc_cfgr_pllmull11为......

厉害~~~搞定FLAC, 接着也把APE也搞定了. 还有, 楼主能否告知移植的APE源码的资料或链接吗?

楼主:
其实我这次所谓的"移植"什么也没干.那里拼拼,那里凑凑就出来了.因为前人做得太多了.RT-Thread的POSIX使linux下的小程序很容易的移植过来.这里的应用程序部分用的就是RockBox的demac.c.(RockBox里面有很多好东西^_^).不过没有用里面的libdemac,因为涉及到汇编,虽然移植成Thumb2应该不会很难,但是本人比较懒.所以现在急需寻找没有汇编但又相比官网针对ARM作出优化的源码...还别说真找到了,忘记了哪里找到的了,总之上传上来就是了.

这个是Rockbox的codecs文件夹(参考下应该还可以移植更多格式例如ACC、Ogg之类):

这个是上面所说找到的APE Decoded:

有STM32F207的话就爽多了,mp3、falc、ape可以共用buffer,I2S应该没有那么蹩脚吧,低价格的全格式通吃HIFI播放器可能就出来了(痴人说梦话)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这次所谓的"移植"什么也没干.那里拼拼,那里凑凑就出来了.因为前人做得太多了.rt-thread的posix使linux下的小程序很容易的移植过来.这里的应用程序部分用的就是rockbox的demac.c.(rockbox里面有很多好东西^_^).不过没有用里面的libdemac,因为涉及到汇编,虽然移植成thumb2应该不会很难,但是本人比较懒.所以现在急需寻找没有汇编但又相比官网针对arm作出优化的源码...还别说真找到了,忘记了哪里找到的了,总之上传上来就是了.
这个是rockbox的codecs文件夹(参考下应该还可以移植更多格式例如acc、ogg之类):
这个是上面所说找到的ape decoded:

呵呵, 多谢你的资料. 我在google也找到类似源码, 看来跟你提供的差不多. 有空我也试试AVR32解码APE.
http://www.rockbox.org/tracker/task/7256?getfile=14041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我这次所谓的"移植"什么也没干.那里拼拼,那里凑凑就出来了.因为前人做得太多了.rt-thread的posix使linux下的小程序很容易的移植过来.这里的应用程序部分用的就是rockbox的demac.c.(rockbox里面有很多好东西^_^).不过没有用里面的libdemac,因为涉及到汇编,虽然移植成thumb2应该不会很难,但是本人比较懒.所以现在急需寻找没有汇编但又相比官网针对arm作出优化的源码...还别说真找到了,忘记了哪里找到的了,总之上传上来就是了.
这个是rockbox的codecs文件夹(参考下应该还可以移植更多格式例如acc、ogg之类):
这个是上面所说找到的ape decoded:

请问Rockbox的codecs是怎么找到的? 我下载了source的rbutil_1.2.8, 文件夹里只有apps\codecs\libspeex, 没有其他解码的源码...

网友:
祝贺兄台!率先拿APE用STM32开刀.
不知道你的板子晶体频率是多少.14倍频的话,如果是晶振是12MHz那应该是 168M,这个频率能跑,你的这块ZE已经是极品体质了。
敝人的ZE最多上到152 MHZ(16.9*9),但是这个频率已经是心惊肉跳的频率,真不敢长时间这样用.现在解LV2 FLAC,5倍频80M绰绰有余.
敝人也一直期待着能使用STM32F207,标称就达到0等待的 120Mhz,小超下应该可以稳定在160Mhz,应该解Normal APE不成问题。
用到敝人的播放器里应该就可以支持到全LEVEL的FLAC.可惜虽然能买到STM32F207,碍于其他条件最近已经没有精力花在这上面了。

敝人没研究过APE解码,貌似需要很多浮点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C:
SVN即可 svn://svn.rockbox.org/rockbox/trunk

回复 网友D:
板子晶体频率是8M,现在11倍频解Fast级可以流畅,14倍解Normal只能支持一会
再说Flac 片内64K实现level8是没有什么希望了
这个APE Decoder到底就是从Rockbox上搬过来的,Rockbox针对嵌入式做了不少优化,下面是其Readme的一段

demac is an implementation in portable ANSI C of a decoder for the
Monkey's Audio lossless compression format.  It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Open source (GNU GPL)
  * Written in portable ANSI C
  * Designed for use on low memory and embedded devices.  All internal
    buffers are statically declared - the core library doesn't require
    malloc/free.  This has the disadvantage that the library isn't
    re-entrant.

网友:
我也这样认为

楼主:
抽空更新了一下.
把libdemac Latest Version弄了过来,顺手把predictor-arm.S移植过来.效率稍微高了一些.但是现在工程RCC_CFGR_PLLMULL12播normal级还是不太乐观.
感觉已经黔驴技穷了.stm32f103zet不超频实现流畅播normal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再更新了,等207到手吧.

网友:
还没有研究APE源码, 先咨询一下, APE解码涉及到的运算怎样, 听gzhuli说大部分都是整数运算, STM32不带DSP指令, 如果带DSP指令的, 会好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的确大部分是整数运算,两个经常调用是UDIV32(a, b)和predictor_decode_stereo
对于predictor_decode_stereo  predictor-arm.S已经包含.
对于UDIV32(a, b),cortex-m3本身带硬件除法,移植意义不大.

网友:
花了一天时间移植了一下楼主提供的RockBox源码+APEDEC.rar, 初步可以播放fast, blocksize=1152的APE文件, 感谢楼主.

楼主:
那个predictor-arm.S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我只是把它挪到MDK编译而已.并没有针对cortex-m3指令集作优化...期待cheungman将其完善.

网友:
估计使用PIC32可以流畅的播放

网友(2011-07-14):
Flash 等待周期

网友:
这个得关注一下

网友(2014-10-08):
本打算用LPC1788的,这么说无望?

网友:
不错  有空也可以整整

网友:
问一下楼主,如果使用

1)  LPC1788  (NXP  M3   120M)
2)  LPC3131 190M的ARM9
3)  LPC3250 266M ARM9 带浮点处理器
4) 龙芯1C 300M MIPS架构处理器

以上这几种是否能搞定全部APE格式呢

网友:
F4的软解APE不知道有没有压力

网友:
f4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