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蜂鸣程序

楼主(2011-04-24):
一般比如 1声

bb_on=1;
delayms100ms(1)
bb_on=0;

3声
bb_on=1;
delayms100ms(1)
bb_on=0;
delayms100ms(1)

bb_on=1;
delayms100ms(1)
bb_on=0;

delayms100ms(1)

bb_on=1;
delayms100ms(1)
bb_on=0;

这样写太浪费时间了,delayms100ms过多
大家没有操作系统的如何写蜂鸣器程序呢?

网友:
说个思路,先初始化定时器中断为100ms,关闭时钟,需要蜂鸣器响时打开时钟和蜂鸣器,设置需要响的次数变量,定时中断中对变量执行减1,为0时关闭时钟和蜂鸣器。

网友(2011-09-10):
用定时10MS,用一个寄存器来计数,主程序查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