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ega 全局中断使能位在程序中会自动清零,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5):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xmega32a4,我在运行程序的过程中,全局中断使能位会自动清零,在程序中没有固定的位置,程序没有进行这项操作,而且这种情况出现有一定的概率性。我的堆栈开了512字节的大小。增加堆栈空间同样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XMEGA一直没货,有货也非常贵,从来没见过

网友:
首先尝试把程序做到最小化,然后把最小化后的工程连同问题描述发送到avr.cn@atmel.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跟上海办事处的工程师联系上了。他们在帮我分析问题

网友:
不应该吧  我就一直在用 没发现过这种情况
我也用xmega32a4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邮箱yaodongl,163的邮箱

网友:
看了一会datasheet,没看到有这方面的东西,也没看见关于这个有啥注意事项
堆栈貌似没什么影响  我的程序只设置了30
确定一下你的程序只有这个被清除掉了  还是程序跑飞
我的邮箱也是用户名  163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程序没有跑飞,只是在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的警告:
Mon Apr 25 10:26:25 2011: Target reset
Mon Apr 25 10:26:25 2011: Failed to read one or more register values (busy).
Mon Apr 25 10:26:43 2011: The stack 'CStack' is filled to 99% (511 bytes used out of 512).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我增加堆栈空间也没用,网上说这是一个表面现象。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779668&bbs_id=9999
不知道这对那个有没有影响。

我已给你发邮件

网友(2013-10-07):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中断偶尔莫名清零的问题弄清楚了吗,我也遇到了偶尔莫名进不了中断?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