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疑问一: 购买RFID,或RFIC?

楼主(2011-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看工作方式,如果都是读取物理号,IC,ID都没有区别
如果是去读扇区,扇区密码可以自行定义,就选择IC
这个主要是防备复制卡问题

网友:
大路货中我还没有发现可以自定义扇区密码,自定义卡号的RFIC读卡器
贵族货中有,但是要定做,贵的要死

网友:
这里罗罗嗦嗦写1下
RFIC通常是指13.56MHZ的卡片,读头相应也是这个频点
RFID通常是指125KHZ的卡片,读头相应也是这个频点
IC的读头距离近,极限也就是6CM
ID的远,平均可到12CM
现在的厂家都堕落了,也可以说随大流了,RFID最多见,然后RFIC是更安全,但是厂家堕落了,也可以说是为了竞争,偷懒了,有客户要RFIC,就做RFIC的,但是IC卡的加密功能根本不做,就是只读物理号,IC卡的物理号读取,是不需要密码的,所以看上去是IC读头,其实和ID读头根本没有区别

网友:
ID卡很容易被复制,像配钥匙一样。
ID卡不能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的那种。

回复 网友A:
大路货中我还没有发现可以自定义扇区密码,自定义卡号的rfic读卡器
贵族货中有,但是要定做,贵的要死

IC卡系统都可以自定义扇区密码的,而且有的是一卡一密码的。

建议还是买IC卡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skynet. 看来采购rfid卡就行了。
原因是:id的读卡距离更远。

有ID卡读卡器读卡距离可以达到几米,没必要要那么远的距离。

网友:
建议总舵主用身份证读头,还是不错的,距离可以到6CM-8CM,也是读物理号的,不是里面内容哈,这个的好处是一般不会被人复制了.除非你把身份证借给别人.
昨天有人说被动探测卡号,这家伙我怀疑他从来没研究过RF门禁.在最大距离只有12CM的情况下你怎么被动探测,难道在你家大门的读头边上装1个探测器,人家是瞎子看不到????还以为这是银行的ATM呢,键盘上套一层那么容易

网友:
IC卡绝对比ID卡安全。

网友:
没人愿意总拿手份证去刷的。
读身份证的门禁,只能工作在ID模式,不可以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门禁。

网友:
ID卡不能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的那种。

乱讲,ID卡当然可以脱机发卡,你没用过而已,给你看我用的软件截图

你个卡号看到没,自己输进去就好了,名片状的卡片上面都有印刷的,输进去就OK,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卡号的3种表达方式的意思,这里输入的是印刷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人愿意总拿手份证去刷的。
读身份证的门禁,只能工作在id模式,不可以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门禁。

请不要没用过乱讲话,我告诉你,我就可以脱机,不要卡片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ic卡绝对比id卡安全。

这个是相对的,我见过很多控制板,就是读IC卡的物理号,这个能比ID安全??

网友:
IC卡里面可以写数据,可以做脱机一卡通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卡不能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的那种。
乱讲,id卡当然可以脱机发卡,你没用过而已,给你看我用的软件截图

你个卡号看到没,自己输进去就好了,名片状的卡片上面都有印刷的,输进去就ok,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卡号的3种表达方式的意思,这里输入的是印刷卡号

你不下载到门禁中,门禁也可以认你这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没人愿意总拿手份证去刷的。
读身份证的门禁,只能工作在id模式,不可以脱机发卡,除非是自授权门禁。
请不要没用过乱讲话,我告诉你,我就可以脱机,不要卡片发卡

你应该才是不要乱讲,你ID卡能脱机发卡,你就是神了。

网友:
IC 比 ID安全,CPU卡更安全

至少外面可以随便看到复制ID卡的广告,10元一张;但IC卡复制的广告 我还是没见到过,虽说是被破_解了
国内能推出兼容芯片 意味着推出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破_解了

CPU卡就是成本高了点 呵呵,IC ID之间的差价,如果人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吧,没到K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ic卡绝对比id卡安全。
这个是相对的,我见过很多控制板,就是读ic卡的物理号,这个能比id安全??
你没见过工作在IC卡模式的而已,就算是读IC卡的物理号也比ID卡安全。

网友:
这个真的不好跟你争论,不争了,免得吵起来.
如果你离我近,可以到我这边实地看1下,我的手机太差劲,拍照技术不行,说服不了你,否则拍1下给你看我是怎么弄的

网友:
125K还是用HID的,普通的125K ID卡复制机都被人做烂了,还敢用吗?
13.560M就算用ID号,也比普通的125K EM卡要安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结论出来了吗?
大家都推荐购买rfid读卡器 + rfid卡片?

买RFIC卡没错的,我做一卡通系统开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的不好跟你争论,不争了,免得吵起来.
如果你离我近,可以到我这边实地看1下,我的手机太差劲,拍照技术不行,说服不了你,否则拍1下给你看我是怎么弄的

别的不说,你说说ID卡系统,你在电脑上发卡后,电脑不跟门禁通讯,门禁怎么知道你的卡是合法的?

网友:
当然前提是你要知道卡号的3种表达方式的意思,这里输入的是印刷卡号

这还不是要卡号?一个是读卡器读卡号 一个是人工用眼睛来读卡号

网友:
门禁可以脱机发卡,可以键盘输入发卡,可以刷管理卡发卡,可以电脑发卡........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扯了不扯了

网友:
可以键盘输入发卡,可以刷管理卡发卡 那叫自授权。

网友:
我们谈论技术,不要太浮躁,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没见过,不懂,乱讲话等。

网友:
门禁脱机工作是指,不需要布通讯线,卡在电脑上发行时向卡中写入权限数据,在门禁上刷卡时,门禁读卡中的数据来判断权限。
当然了门禁在安装前,要先从电脑中下载相关的参数,比如读卡密码,时段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门禁脱机工作是指,不需要布通讯线,卡在电脑上发行时向卡中写入权限数据,在门禁上刷卡时,门禁读卡中的数据来判断权限。
当然了门禁在安装前,要先从电脑中下载相关的参数,比如读卡密码,时段等。

好像矛盾了,不需要布通讯线,怎么从电脑中下载相关的参数?

我觉得门禁脱机工作是指,不用电脑,门禁自己发卡,减卡,当然可以不用读卡而发卡,手工输入卡号就可以了

网友:
把门禁拿到电脑边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发卡用私钥,门禁用公钥。

网友:
不说了,行业里的东西要解释的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用非对称加密算法。发卡用私钥,门禁用公钥。

顶,同行

网友:
用mifare one的S50卡,也属于IC卡吧,感觉这个安全些,虽然前两年说加密机制被破_解了。

网友:
UHF的 G2 卡片有包含永久不变的唯一TID,除非你用FPGA仿真一个卡片,不然找不到一样的(不过以前有家卡片所有TID都一样),这样就能防止复制,如果防止读出,要用NXP的一种卡,他扩展了读保护命令,不解锁(解锁需要密码)读不到.其他多家的密码能保护不改写,但是能读出.利用TID意味着不能克隆.这个卡是无源的,距离根据读写器天线设计5米也行.距离近的的也能设计.还有能多卡同时读(比如10几个人或更多)在场强中,能通过反碰撞机制读取.当然远距离RFID识别不是100%,但是如果100ms连续读5次,除非标签很差,不会一次都读不到.不要人主动靠近操作刷卡,只要挂着卡走过通道就能读取

网友:
IC 卡  防复制上比IC好 太多了  ID卡的复制机 在市场上流通的太多了

IC 也提供一个小软件  可以对卡加多一层用户密码   (如果不启用这个功能,市场上的公交卡直接也能用于)

读卡时   5cm  的距离与  10cm 的距离~~~~~~谁在呼  不就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簿的距离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门禁可以脱机发卡,可以键盘输入发卡,可以刷管理卡发卡,可以电脑发卡........
条条大路通罗马.....
不扯了不扯了

   他的脱机发卡的意思是~~~~~   是不用拿卡在发卡器上读出ID 。。。。。。。。

   用电脑输入ID号到控制器就行了 .......  其实功能作用不是很大还有隐患

   IC卡也能这个搞   不就是发一串ID号到 控制板上注_册

网友:
很多人理解的都只是ID方式,IC写卡方式,是不需要在控制板上注_册卡的。

网友:
建议还是使用IC卡吧  毕竟安全许多~~
如果是ID卡系统,当然就不需要发卡器了~
一般的门禁系统都是可以通过读头注_册和软件注_册的~~

网友:
要讲究安全的话 就用13.56M的cpu卡吧
现在加油卡就是这种,安全性应该是相当可靠了

网友:
RFID目前还是比较容易被复制卡号的,RFIC卡号复制没那么容易。RFIC的物理卡号是掩码在芯片中的,不能修改且全球唯一。所以在两者成本差不多的情况下,RDIC安全性相对高一些。这些都是针对目前门禁系统仅仅使用RFIC物理号的情况。

RFID可以做成各种异性卡,样子好看携带方便,以牺牲读写距离为代价。RFIC对读写天线要求高,异型卡比较少见。

国内有仿M1的RFIC,复旦复华做的就是,好像是FM1702,但为了避免M1的技术专利,和philips的M1还是有区别的,不能通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罗罗嗦嗦写1下
rfic通常是指13.56mhz的卡片,读头相应也是这个频点
rfid通常是指125khz的卡片,读头相应也是这个频点
ic的读头距离近,极限也就是6cm
id的远,平均可到12cm
现在的厂家都堕落了,也可以说随大流了,rfid最多见,然后rfic是更安全,但是厂家堕落了,也可以说是为了竞争,偷懒了,有客户要rfic,就做rfic的,但是ic卡的加密功能根本不做,就是只读物理号,ic卡的物理号读取,是不需要密码的,所以看上去是ic读头,其实和id读头根本没有区别

一般13.56M的卡使用的是飞利浦的Mifare 1技术(已经被国外研究组织破_解,但没有公布),地铁卡 公交卡 羊城通都是这种。可以修改扇区密码。
标准最大读卡距离为10CM,我测试过同一个读卡天线,有些卡可以到11CM,但有些只能6CM左右。

网友:
行行有门道啊~

网友:
用IC卡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