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RFID门禁采购清单, 品牌是微耕, (临门一脚换成“蓝本”,33楼)

楼主(2011-04-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唉,在另外1个贴差点要跟人吵架,不吵了,就事论事,就说老大准备买的这个

我就1句结论,老大准备买的这个,ID和IC没有区别的,我就说这个准备买的

喝口水先..........

网友:
接线方式:
BEEP线(蓝色):接低电平蜂鸣器长鸣
LAMP线(棕色):接低电平绿灯亮
DATE0(绿色) DATE1(白色)
数据线:输出标准Wiegand 信号数据
电源线输入(红色正极 黑色地线):9-14VDC 建议12VDC

这个就是WG读头,灌胶处理,输出韦根信号,读取IC卡的物理卡号后输出,与控制板上保存的卡号比对,正确了就开门了
IC的读头有读物理卡号的,有可以自定义卡号,密码的,这种一般都要另外加钱,说到底就是钱的问题,一般这个要到一定的量了才可以定做,是定做噢.我就做过,贵死了,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
定做的时候你把你要加密的扇区,密码告诉厂家,然后控制板也要改,改成和读头对应的.当初是阿公要的,私人真的是出不起这个钱钱阿.......

网友:
在公版非定制的读头中,只要读头是韦根方式输出的,而且只有韦根方式输出的,我就可以100%的告诉你,这个读头不管是IC还是ID的,安全性方面根本没有区别,都可以复制,只是成本多1点而已,都是读取物理卡号.
因为韦根是只有输出,没有输入,就是IC卡,你没有输入,就无法输入自定义的卡号密码给读头,所以这种读头一定是出厂就定死了的,改不了的.

网友:
如果是IC韦根读头,大多数都是IC卡当ID卡用的。

网友:
分体的读头也有485、232通讯的;也有板载IC卡读写芯片,天线拉出来的。
这种都是可以自定义密码的,而且可以是一卡一密。
S50的IC卡具说是被破_解了,但没见过有能复制的。
一卡一密的,你知道密码了也没用。

网友:
总舵主5.1就要实在是搞不来,时间太紧,否则论坛搞个开源活动之类的,大家来DIY读头+控制板,交流交流真的不错的
现在这个市场,很负责的说,都是抄来抄去,我见过1个更无耻的,直接抄了人家的,就是把控制板颜色从蓝色改成绿色,汗...........

网友:
的确,这个市场已经做乱了。

网友:
老大有没有办法把那个灌胶弄掉,脱了它的裤子拍几张落照哈哈哈
我用切割机弄过,累个半死没弄开就放弃了......

网友:
不过我倒是弄明白了它是怎么生产了
1个现成的模块读头,单个买18块,1K以上可以到12块,
1个公模的外壳,10块钱
另外一些辅料,LED,蜂鸣器,电线等等,2块钱就够了
然后就是灌胶,据说有毒就放弃没去折腾了
计算了1下自己做还不如买现成的,就没去折腾了

网友:
每个锁预计冲击 1.5A 电流    你有 8个  呵呵  12V5A的电源不安全阿

网友:
8个锁不会同时开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8个锁不会同时开吧??

上电哪一下就短路保护了........哈哈

又去查了些数据回来吧  电插锁的没到 1.5A   常用的是 0.3~0.5A 冲击电流不大于 1A

又发现了些资料~~~~~ 低档货

网友:
这个常见最小号的的中山哪出口的  0.35A 额定电流

不过这个数据是早年 09左右的现在的不知能不能保证以前的质量

网友:
看了阿莫的采购单,
突然想起,以前搞过一个刷卡开关,用的 (复旦)ZLG500BTG v1.41模块,81元这样,也是用的S50的卡片,发卡器 350元,USB接口的(PD12)。
ZLG500BTG v1.41模块控制就是串口的,zlg网站上下载的有加密,下面发的是输入密码后释放的,没有密码了。
以前好像发过,找不到了。
再发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个这样的小电路 ,线圈吸合瞬间电流大,维持电流比较低。

网友:
阿莫,你用电插锁,估计时间久了后,你就有的烦了,这东西要求门下面的回力弹簧很好,才能回位准确,要不然插锁是掉不下来的,我们公司用了很久了,每一个满意的。建议改成电磁锁,不过成本贵些,所以很少人用,但是对下面的回位弹簧要求会低很多。只要大体对就可以了。

网友:
总舵主的新大本营装修定不错了,啥时上点图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阿莫,你用电插锁,估计时间久了后,你就有的烦了,这东西要求门下面的回力弹簧很好,才能回位准确,要不然插锁是掉不下来的,我们公司用了很久了,每一个满意的。建议改成电磁锁,不过成本贵些,所以很少人用,但是对下面的回位弹簧要求会低很多。只要大体对就可以了。

安装工艺问题  下边定位的卡得不死  地弹簧又有漏问题~~~~

  有过一个单位 我去小玩了一下

   也是这个对位不准问题 ,  弟一次发现他们装得不好 开的洞歪了 固定螺丝长度不足,就用木头垫着~~~~ 就是这个开多了松了~~~~

   我重新对好位置后~~~~~~  狠狠的重新卡块小木头上去 , 在到了一瓶大力神胶上去跑路

网友:
还想起了 哪个工厂怎么样防老鼠咬线的问题 ,

  线上洒  辣椒加的的为 在埋上层沙~~~~~~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公版非定制的读头中,只要读头是韦根方式输出的,而且只有韦根方式输出的,我就可以100%的告诉你,这个读头不管是ic还是id的,面根本没有区别,都可以复制,只是成本多1点而已,都是读取物理卡号.
因为韦根是只有输出,没有输入,就是ic卡,你没有输入,就无法输入自定义的卡号密码给读头,所以这种读头一定是出厂就定死了的,改不了的.

请教下 韦根方式输出的在安全性方面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种读头的如果卡不丢失,破_解者会用什么方法来开门呢?

网友:
韦根方式输出,安全性方面完全没有问题.
卡不丢失的情况下,除非你的卡片被人偷看到上面的号码,否则完全可以放心使用,
破_解者在非暴力的情况下要进门,只有复制你的卡,复制你的卡只有1,拿到你的卡去复制,2,偷_窥你的卡号
那种说什么装个被动式探测器的说法很可笑的,除非主人是瞎子看不见那玩意.这种读头距离最大也就15CM左右,你要探测只能装在这个读头15CM附近,我不相信主人会看不到.
韦根26只输出卡号的3字节,比如 0x12 0x34 0x56 3字节的排列组合有多少种?自己算算就知道了,要穷举破_解,我想你除非你外出旅游N天

网友:
真没折腾过玻璃门,那玩意看了胆战心惊,都是折腾铁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玻璃门
双开的(推拉都可以)时间长了是有点问题,单开(只可推或拉)就完全没问题.

网友:
电插锁靠插孔上的磁铁来触发上锁的。如果缝隙够大,用一个1元硬币挡住这个磁铁的位置的话电插锁自己就开了。

网友:
回楼上,不会的,至少我用过的不会的。插好后,不断电是不会缩回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莫,你用电插锁,估计时间久了后,你就有的烦了,这东西要求门下面的回力弹簧很好,才能回位准确,要不然插锁是掉不下来的,我们公司用了很久了,每一个满意的。建议改成电磁锁,不过成本贵些,所以很少人用,但是对下面的回位弹簧要求会低很多。只要大体对就可以了。
有这个问题吗?
我找的两家供应商,均同时推荐使用电插锁。
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也是说应该使用电插锁的。

确实,我也遇到过很多装修公司甚至是门禁销售的地方,都只知道使用电插锁,很少有人知道使用普通磁力锁,衔铁假装九十度转角配件后这种上吸式方法(这样和电插锁一样可以正反开门),衔铁是活动的,只要门差不多回位到中心位置,衔铁就可以被门槛顶上的电磁铁吸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楼上,不会的,至少我用过的不会的。插好后,不断电是不会缩回去的。

电锁单独用12V直接供电,然后拿个磁铁靠近感应的位置,插舌会伸出来,拿开磁铁又会缩回去。所以把插孔上的磁铁改变或减弱,插舌会缩回去的。至少七八年前我试过是这样的。不信你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阿莫,你用电插锁,估计时间久了后,你就有的烦了,这东西要求门下面的回力弹簧很好,才能回位准确,要不然插锁是掉不下来的,我们公司用了很久了,每一个满意的。建议改成电磁锁,不过成本贵些,所以很少人用,但是对下面的回位弹簧要求会低很多。只要大体对就可以了。
有这个问题吗?
我找的两家供应商,均同时推荐使用电插锁。
我在网上找的资料,也是说应该使用电插锁的。
确实,我也遇到过很多装修公司甚至是门禁销售的地方,都只知道使用电......

电插锁  比电磁锁便宜  工作电流也低   还有要偷停的时间也少 安装也方便

哪个电磁锁/磁力锁   安装不是太人性

网友:
各位行内高手,有没有不自己发卡,直接使用外部卡的,比如身份证或者公交卡就能用的门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公交卡啊,天天带

网友:
我上传了个最新的V6.9微耕软件,整到USB分坛去了,不道能不能整回来

网友:
不便宜,微耕仿的也多的事,你那2门控制器带电源箱还差不多
意林的锁在行内算不错了,但价格也下了不少,不是你拿的价了
码转那价不如整三旺的了。光盘版本不知道,最新是6.9你那个电源是号称3A的,不是5A的,质量是最经济的那种(廉价)那价可以买真正的3A的了(就是锁输出也是稳压12V的。 所以你也只能当1.5A还使用,用在系统里 你只能挂两把插锁。要不会热的。 电源系统输出是12V 7812并的,给锁供电的是差不多是16V不稳压的,所以你那锁的电源计算也是不准的。

网友(2011-10-25):
莫老大,“蓝本”的清单呢?

网友(2012-01-03):
电磁锁安装不好时间长了容易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