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二极管型号

楼主(2011-04-25):
请教各位,我用分立件 做的315/433MHZ 收发电路,需要共用一根天线,好像是要在发射回路串接一只二极管,请问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呢,谢谢

网友:
是不是频率要超过433m啊?

楼主:
我现在改用,收发频率都是315MHZ,暂时用的一个高频三极管的一个NP结来隔离发射回路的,输出信号有点衰减,不知道怎样用最好,必须要用高频开关来切换吗,求高人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