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申请样片(我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1-04-25):
本人为在校学生,在TI申请过好几次(>=5次)样片,基本上都成功的(即便不成功,根据邮件提示,修改一下,最后还是会成功)

关于TI申请样片:

1.并非非要用edu邮箱,我每次用的就是126邮箱,曾经也换回过edu的,结果反而不行了,最后还是邮件联系TI解决的。
(也不要说刚注_册my.TI账号就申请样片,换作你,你给么)

2.申请样片不要过多,不要过高档。msp430、c2000最多2片,LM3S 最多1片,这几种芯片最好不要混搭同时申请,可以搭配一些AD DA等模拟或数字芯片。

3.貌似半学期可以申请一次。

TI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中国大学相当支援。

网友:
我就申请过一次MAXIM,给我发了邮件确认了,但没发过来,就不再申请了,那时也就是申请几个12位的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XIM我也尝试过,没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去申请,直接告诉我我所在城市都不允许个人申请了。不管学生还是什么。学生找老师以学校名义申请。

网友:
我美信和TI的都申请到了

网友(2011-07-05):
以传真方式申请是不是可以呀

网友(2011-09-16):
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B(2012-07-10):
TI和maxim都申请成功了。个人觉得美信很好申请,TI要打电话确认。问是否个人研发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说是。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和maxim都申请成功了。个人觉得美信很好申请,TI要打电话确认。问是否个人研发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说是。 ...

那怎么说呢~?说是学校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和maxim都申请成功了。个人觉得美信很好申请,TI要打电话确认。问是否个人研发的时候,大家千万别说是。 ...

TI 打电话确实的时候,我真心不想说谎,就说是个人,结果被MM拒了…
ADI 也会打电话确认,当时以我公司的邮箱里与我公司官网的后缀不相符为由也给据了,也是个MM…
美信申请了两次,邮件回复说按照库存发放,结果也没戏…

网友:
美信、TI我都经常申请,基本每次都成功,TI比较大方啦,美信没有那么大方,TI基本上你直接写学生或者什么他都会给,美信就不同了,而为美信需要企业邮箱才可以申请,美信可以申请DAC芯片,ADC芯片,温度传感器,实时时钟芯片,耳放等蛮多的,但是千万别申请MAX232或MAX3232,这个没给过,话说美信的耳放芯片相当好啊,比如MAX9722,MAX9729等都不错。TI就不多说了,基本上都会给,除非你申请的芯片是高性能的可能就不给了,像MSP430、LM3S、DSP 2000系列经常都会给的~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在TI申请如果你学校有国防生的话基本都是不允许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