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招让你的xp系统运行的更快

楼主(2011-04-25):
1、 缩短等待时间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将 WaitToKillServiceTimeout 设为:1000或更小(原设定值:20000)。

  找到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键,将右边窗口的 WaitToKillAppTimeout 改为 1000(原设定值:20000),即关闭程序时仅等待1秒。将 HungAppTimeout 值改为:200(原设定值:5000),表示程序出错时等待0.5秒。

  2、 让系统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的程序

  打开注_册表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键,将 AutoEndTasks 值设为 1(原设定值:0)。

  3、 加快菜单显示速度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将其下的 MenuShowDelay 项改为:0,你的菜单将会出乎意料地快。

  4、 加速共享查看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RemoteComputer\NameSpace下的{D6277990-4C6A-11CF-8D87-00AA0060F5BF} 删掉

  5、 加快窗口显示速度: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WindowMetrics子键分支,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MinAniMate键值,其类型为REG_SZ,默认情况下此健值的值为1,表示打开窗口显示的动画,把它改为0,则禁止动画的显示,接下来从开始菜单中选择"注销"命令,激活刚才所作的修改即可

  6、 关掉不必要的服务:

  如果你只是在单机使用WindowsXP,那么很多服务组件是根本不需要的,额外的服务程序大大拖慢了系统的速度,完全可以将这些多余的服务组件禁用。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样关掉不必要的服务。单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双击"管理工具"→"服务",打开后将看到服务列表,有些服务已经启动,有些则没有。右键单击要配置的服务,然后单击"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上选择"自动"、"手动"或"禁用",其中"自动"表示每次系统启动时,Windows XP都自动启动该服务;"手动"表示WindowsXP不会自动启动该服务,而是在你需要该服务时手动启动该服务;而"禁用"则表示不允许启动该服务。在实际配置时,选择"手动"或者"禁用"都可以实现关闭该服务的目的,推荐使用手动功能,这样你随时可以启动一些临时需要的服务。有些服务是WindowsXP所必需的,不能关闭,否则将会造成系统崩溃。至于各项服务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双击该服务或将鼠标悬停在该服务名上查看。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看这些服务的说明,最后再看哪些服务可以关掉(见下表)。对于我们这些单机使用WindowsXP的普通用户来说,可以把表中服务关闭,如果你有特殊要求,可以参照表中说明自行配置Windows XP的服务,以便达到最优状态。

  7、 删除共享文档:

  默认情况下,在Windows XP中打开我的电脑,会看到在硬盘图标上方有一些文件夹。这些就是"共享文件夹",这里有每一个用来户共享文件所用的文件夹。这些文件夹特别烦人,毫无必要。我们可以让这些文件夹在我的电脑中消失:

  打开注_册表编辑器,把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MyComputer\NameSpace\DelegateFolders下的{59031a47-3f72-44a7-89c5-5595fe6b30ee}删掉,下次打开我的电脑,这些烦人的文件夹就不复存在了。

    8、关闭计算机时自动结束任务:

  在关机的时候,有时会弹出讨厌的对话框,提醒某个程序仍在运行,是否结束任务。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一点点修改让Windows自动结束这些仍在运行的程序。在注_册表中打开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目录,把里面的AugoEndTasks键值改为1

  注:可能会找不到AutoEndTasks键值,如果是这样的话,自己建一个串值并把它改为这个名字,值设为1就可以了。

  9、优化程序运行:

  程序运行有他们各自的优先次序,所有程序都要占用处理器资源,处理器处理任务有一个先后次序,一般的计算机中有31个优先等级,系统的内核占据了最高的一些等级,这样就能保证系统的稳定,而普通的应用程序一般在比较后面的等级。在普通应用程序中间也有优先次序,他们本来在处理器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但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前台的程序(当前正在使用)的优先级要比后台的程序高。你可以自己调节应用程序的优先级,打开任务管理器,点到"进程"选项卡,选一个应用程序的进程,点击右键,会弹出一个快捷菜单,选择"设置优先级",这里有6个等级:实时,高,高与标准,标准,低于标准,低。你可以让你的程序强行调度到更高或更低(自然为别的程序腾出了资源)的等级。如果你不知道某个应用程序的具体进程,可以如下操作:点到"应用程序"选项卡,右键点中一个任务,选择"转到进程",就会转到该程序的进程,这样你就找到了该程序的进程了。

  10、优化"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

  如果在你的系统崩溃时发现你的硬盘使劲儿的响,那是因为Windows XP正在写DUMP文件呢,对我们来说,如果你不打算把这个文件寄给微软(浪费电话费),那么它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的建议是关闭。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点击"高级",在"启动和故障恢复"一栏中,点击"设置",其中的"系统失败"一栏中,只选择"自动重新启动",写入调试信息选择"无"。

  11、禁用"错误汇报"功能:

  这个功能可以在你的Windows XP发生错误的时候,系统自动收集一些错误资料然后发送给微软公司,以便其完善他们的操作系统(又一个浪费电话费且没用的功能),建议关掉它。如果这个功能对你没有用,那又何必让它占用着你的内存呢?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点击属性,点击"高级"→"错误汇报",选择"禁用错误汇报"功能。

网友:
你如果这样设置速度是快了,估计三四个月一定会冲装一次系统,我从不相信什么优化!

网友:
有点像为了去找快感而去吸食DU品

网友:
整个360,优化大师之类的估计自动就搞定了

网友:
呵呵  电脑不能这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