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ter_2010 沒有訊號時有Offset

楼主(2011-04-25):
前幾天在試Winter_2010單通道時, 不知為何, 沒接訊號時就有很大的Offset, 重新download code也是一樣, 有人知道是為什麼嗎?

网友:
应该是重新刷固件产生的问题,因为每个示波器的模拟部分的offset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调试时每一台的offset数据都是不一样的,重新下载程序后要自己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 是調整那個函式呢?

网友:
在SYS_VARIABLE.h中的数组pos_const[10]中放的就是基线校准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