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讲,信号量,操作啊,(手册,82页)

楼主(2011-04-25):
问题:
  196 sem = rt sem create("sem", 1, RT IPC FLAG FIFO);  为什么这个信号量的值要设为1

  为什么生产和消费,都有,
  rt_sem_take();
  rt_sem_release();
函数.

  没看明白,怎么发一个信号,怎么接收一个信号

/* 生产者线程入口*/
135 static void thread entry(void* parameter)
136 {
137 rt bool t result;
138 rt uint8 t data buffer[BUFFER ITEM];
140 while (1)
141 {
142 /* 持有信号量*/
143 rt sem take(sem, RT WAITING FOREVER);
144 /* 从环buffer中获得数据*/
145 result = rb get(&working rb, &data buffer[0], BUFFER ITEM);
146 /* 释放信号量*/
147 rt sem release(sem);
149 if (result == RT TRUE)
150 {
151 /* 获取数据成功,打印数据*/
152 rt kprintf("%s\n", data buffer);
153 }
155 /* 做一个5 OS Tick的休眠*/
156 rt thread delay(5);
157 }
158 }
160 /* worker线程入口*/
161 static void worker entry(void* parameter)
162 {
163 rt bool t result;
164 rt uint32 t index, setchar;
165 rt uint8 t data buffer[BUFFER ITEM];
167 setchar = 0x21;
168 while (1)
169 {
170 /* 构造数据*/
171 for(index = 0; index < BUFFER ITEM; index++)
172 {
173 data buffer[index] = setchar;
174 if (++setchar == 0x7f)
175 setchar = 0x21;
176 }
178 /* 持有信号量*/
179 rt sem take(sem, RT WAITING FOREVER);
180 /* 把数据放到环形buffer中*/
181 result = rb put(&working rb, &data buffer[0], BUFFER ITEM);
182 /* 释放信号量*/
183 rt sem release(sem);
185 /* 放入成功,做一个10 OS Tick的休眠*/
186 rt thread delay(10);
187 }
188 }
190 int semaphore buffer worker init()
191 {
192 /* 初始化ring buffer */
193 rb init(&working rb, working buffer, BUFFER SIZE);
195 /* 创建信号量*/
196 sem = rt sem create("sem", 1, RT IPC FLAG FIFO);
197 if (sem == RT NULL)
198 {
199 tc stat(TC STAT END j TC STAT FAILED);
200 return 0;
201 }
203 /* 创建线程1 */
204 tid = rt thread create("thread",
205 thread entry, RT NULL, /* 线程入口是thread entry, 入口参数是RT NULL */
206 THREAD STACK SIZE, THREAD PRIORITY, THREAD TIMESLICE);
207 if (tid != RT NULL)
208 rt thread startup(tid);
209 else
210 tc stat(TC STAT END j TC STAT FAILED);
212 /* 创建线程2 */
213 worker = rt thread create("worker",
214 worker entry, RT NULL, /* 线程入口是worker entry, 入口参数是RT NULL */
215 THREAD STACK SIZE, THREAD PRIORITY, THREAD TIMESLICE);
216 if (worker != RT NULL)
217 rt thread startup(worker);
218 else
219 tc stat(TC STAT END j TC STAT FAILED);
221 return 0;
222 }

网友:
楼主可以去看一下ucos-ii里对sem的解释。

take不一定会立即返回,可能使当前线程挂起然后执行别的线程;
等到别的线程release之后,内核再切换到调用take的线程那里。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现在我明白了.

哪个任务,获得了信号量,它就可以对信号量表示的资源进行操作, 如果它不释放信号量,别的任务就不能得到该信号量。
等待该信号量的任务会被挂起.

网友:
楼上理解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