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RS485和lpc2300通讯……求解……

楼主(2011-04-25):
有没有人用过RS485和lpc2300通讯……求解……

例程是RS232的,是不是用RS485就不能用啊……现在程序烧进去一点反应没有……

我用的是那个自动波特率的……

有没有哪个高手以前做过,求指导

网友(2011-06-06):
回复 网友A:

RS485直接使用RS232的例程,貌似有问题。
除非加上一个转换器RS485<->RS232.

网友(2011-12-13):
用232的肯定要加类似max485类似的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