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女贴,看到这个版块的出现,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刚做好的RFID卡读卡解码程序同大家分享,带

楼主(2011-04-25):
潜水有N天后,今天终于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东东。
看到这个版块的出现,相当鸡动,因为这几天刚好在搞RFID卡读卡解码的程序。
在坛里找了些资料,也看了此人家的程序。部分是用延时方式,用定时方式的好像说成功率不高。
由于延时方式占用CPU资源太高,所以我还是想自己写一个用定时器+外部中断引脚方式的程序,
当然,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硬件的用定时器输入捕获方式,原理一样。
我用的是STM8三合1的板子做的,用PC3口作读卡头数据输入(中断方式),
用定时器2时间计数器,把解码得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出去。
下面贴出我写的中断服务程序,可以直接使用。
环境是STVD V4.1.6,
编译器是COSMIC STM8 C Compiler 16K ,Version: 4.3.1
调用的库有:GPIO,TIM2

相关宏定义:

//RF数据引脚
#define DATA_PORT   GPIOC
#define DATA_PIN    GPIO_PIN_3

//定义每一位的宽度,t/4us
#define BIT_TIME        128//一位数据时间
#define HAFE_TIME       64//半位数据时间
#define ERROR_BAND      10//允许是时间误差
#define BIT_HAFE_TIME   192//1.5位数据时间

//端口C外部中断,捕捉RFID卡数据输出的所有电平跳变
@far @interrupt void IntSrvPortC(void)
{
    unsigned char ucTemp;
    unsigned char ucCurrBitTime;
    _Bool bData;

    static _Bool s_bLastData;

    //先读取定时器计数器,即与上次中断的时间间隔,这是当前位的位宽
    //定时器每个值为4us,单独开启一个定时器计数
    if(TIM2->CNTRH == 0)
    {
        ucCurrBitTime = TIM2->CNTRL;
    }
    else//如果定时时间超过255,则以255计算
    {
        ucCurrBitTime = 255;
    }
    TIM2_SetCounter(0);//复位计数器,从0开始重新计时

    //接收到数据,接收超时计数器清零
    g_ucNoDataCnt = 0;

    //开始接收
    if(s_ucBitCounter < 18)//同步头,一共9个1,所以有18个跳变
    {
        if(s_ucBitCounter == 0)
        {
            //先找上升沿,数据0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DATA_PORT,DATA_PIN))
            {
                //找到上升沿,进入下一步
                s_ucBitCounter = 1;
            }
        }
        else if(s_ucBitCounter == 1)
        {
            //再找下降沿,如果上次的上升沿与本下降沿时间间隔为1个数据周期,则为连续的"01"
            //高电平时间持续1个数据周期,必定是"01"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DATA_PORT,DATA_PIN)//本次为下降沿
            && ucCurrBitTime > BIT_TIME - ERROR_BAND)//一个周期以上的高电平
            {
                //找到"01",进入下一步
                s_ucBitCounter = 2;
            }
            else//不是"01",重新找"01"
            {
                s_ucBitCounter = 0;
            }
        }
        else
        {
            //已经找到"01"了,接下来要再找到连续的8个1
            //若两个电平跳变间隔1个数据周期,则必定出现0,重新找"01"
            if(ucCurrBitTime > BIT_TIME - ERROR_BAND)
            {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DATA_PORT,DATA_PIN))//下降沿
                {
                    //本次下降沿,重新找上升沿
                    s_ucBitCounter = 0;
                }
                else//本次上升沿,接着找下降沿
                {
                    s_ucBitCounter = 1;
                }
            }
            else
            {
                s_ucBitCounter++;
                bData = 1;//为下面接收到数据作准备
            }
        }
    }
    else//获取同步头成功
    {
        //根据本次电平跳变情况,与上次跳变间隔,及上次数据位,
        //可判断出本次跳变是空跳还是有效数据
        //本次是下降沿
        if(RESET == GPIO_ReadInputPin(DATA_PORT,DATA_PIN))
        {
            //与上次跳变间隔1个数据周期,说明高电平持续了1个数据周期,必然是1
            if(ucCurrBitTime > BIT_TIME - ERROR_BAND)
            {
                bData = 1;
            }
            //与上次跳变间隔半个周期,若上次数据为1,本次数据也为1
            //即连续的两个1
            else if(s_bLastData == 1)
            {
                bData = 1;
            }
            //间隔不足1个数据周期,且上次数据为0,则本次是空跳
            else
            {
                return;
            }
        }
        //本次上升沿
        else
        {
            //与上次跳变间隔1个数据周期,说明低电平持续了1个数据周期,必然是0
            if(ucCurrBitTime > BIT_TIME - ERROR_BAND)
            {
                bData = 0;
            }
            //与上次跳变间隔半个周期,若上次数据为0,本次数据也为0
            //即连续的两个0
            else if(s_bLastData == 0)
            {
                bData = 0;
            }
            //间隔不跳1个数据周期,且上次数据为1,则本次是空跳
            else
            {
                return;
            }
        }

        if(s_ucBitCounter >= 73)//同步头18个跳变,加上55个数据位
        {
            //接收到完成数据,重新开始接收数据
            s_ucBitCounter = 0;
            //把数据移出缓冲区,且清空缓冲区
            for(ucTemp=0;ucTemp<11;ucTemp++)
            {
                g_ucData[ucTemp] = g_ucDataBuff[ucTemp] & 0x1f;
            }
            g_bitResevData = TRUE;//接收完成,处理数据
        }
        else
        {
            //把数据放入缓冲区
            ucTemp = s_ucBitCounter - 18;//减去同步头的18个跳变
            ucTemp /= 5;//得到当前接收到的数据属于第几个字节
            g_ucDataBuff[ucTemp] <<= 1;//从高位开始接收
            g_ucDataBuff[ucTemp] += bData;
            s_ucBitCounter++;//继续接收下一位
        }
    }

    s_bLastData = bData;//更新历史数据
    return;
}

来自 2楼

楼主(2012-12-05):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楼主, 收到的数据怎么解码 换算得到卡号呢?

各位抱歉了,这么久都没有回复大家的问题.
我这个程序是125K非接触ID卡的解码程序,其中卡体中主要有台湾4001卡和瑞士H4001卡,EM4100。它们都采用125kHz的典型工作频率,有64位激光可编程ROM,调制方式为曼彻斯特码(Manchester)调制,位数据传送周期为512μs,其64位数据结构如下图所示。

连续9位“1”作为头数据,是读取数据时的同步标识;D00~D93位是用户定义数据位;P0~P9是行奇校验位,PC0~PC3是列奇校验位,最后位“0”是结束标志。非接触ID卡的这种数据结构非常有利于判断读出数据的正确性。
至于读到的数据如何转换成卡号,是这样的.
以上图为说明,除了9个同步头和其它的校验,你将收到5个字节的数据.即该芯片的十位 16 进制唯一序列号代码是 84C2A6E195。该卡的序列号代码在卡面印制卡号时,又以这串序列号代码为依据,采用掐头留尾、分段相加、高低倒置等多种转换方式,将其转换为人们易于理解的十进制代码。例如:将上述16进制序列号的低6位印刷为8位10进制代码,即取‘A6E195’转换为‘10936665’;又如:将上述 16 进制序列号取其低 6 位,并将其分为前两位+后4位的微根格式:‘A6’+‘E195’再分别转换为两段 5 位的 10 进制数,段间以小数点或豆号隔开,即印刷卡号为:‘00166,57749’。

来自 3楼

楼主:
正面上传一份清晰的PDF文档,内容同上面的原理图.

来自 4楼

楼主(2013-04-17):
下面再详细说说卡号的表示方法。
由于各个厂家的读卡器译码格式不尽相同,在读卡输出时,读出的二进制或十六进制(Hex)结果应该是唯一的,但是又可以通过以下几种主要换算办法,输出不同结果的十进制卡号(Dec),因此,请您一定在购买卡片或卡片喷号时,注意卡号格式的一致性:

1、格式0:10位十六进制的ASCII字符串,即10 Hex格式。
如:某样卡读出十六进制卡号为:“01026f6c3a”。

2、格式1:将格式0中的后8位,转换为10位十进制卡号,即8H---10D。
即将“ 026f6c3a”转换为:“0040856634”。

此格式喷码喷码较为常见。

3、格式2:将格式0中的后6位,转换为8位十进制卡号,即6H---8D。
即将“ 6f6c3a”转换为:“07302202”。

4、格式3:将格式0中的倒数第5、第6位,转换为3位十进制卡号,再将后4位,转换为5位十进制卡号,中间用“,”分开,即“2H + 4H”。
即将2H“ 6f”转换为:“111”,4H “6c3a”转为“27706”。 最终将2段号连在一起输出为“111,27706”。

此格式为标准的韦根26(V26)格式,只使用最后6位编码,也有许多卡采用此格式喷码。

5、格式4:将格式0中后8位的前4位,转换为5位十进制卡号,再将后4位,转换为5位十进制卡号,中间用“,”分开,即“4Hex + 4Hec”。
照此推算结果为:00623,27706 (4H+4H)。

网友(2011-05-04):
RFID 定时器解码

网友:
偶早期做过一个用STC的产品
用M0做了个具备读写功能的产品

网友:
标记下。以后有用。

网友:
呵呵,我也准备弄这个呢!!!思路基本清楚了,正好参考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见   哈哈

网友:
想找个写的程序!
按照datasheet写的序列写下去数据没改变。还是原来的数据。

网友(2011-06-03):
回复 楼主:

我试了一下,怎么不行啊

  /* Initialize I/O in Input Mode with Interrupt */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GPIO_Mode_In_PU_IT );
  /* Initialize the Interrupt sensitivity */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0,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进入中断后,定时器2的值不对
这是定时器2的设置
  TIM2_DeInit();
  /* Enable TIM2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64, TIM2_CounterMode_Up, 255);//定时单位4us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ITConfig (TIM2_IT_Update,ENABLE);
  TIM2_Cmd(ENABLE);

烦楼主帮忙

IAR环境

网友:
感觉定时器2总是弄不好

网友:
是不是我的定时器设置不对啊

网友:
没人用stm8l吗

网友:
请问楼主,这段程序可以解什么样的标签卡,译码好像是BIPHASE码吧。。。

网友:
说的有道理,但我没实现,我用stm8L

网友:
mark一下。。最近准备做一个,

网友:
没实现,倒是用延时实现了,很稳定很强大

网友(2011-07-15):
13.56MHz TypeA解码吧

网友:
stm32据说很猛

网友(2011-10-14):
不知道哪款读卡器?

网友C(2011-11-16):
我做的门禁用延时做的,很稳定,已经量产了

网友(2012-01-12):
有没有哪位成功了?麻烦贴出来参考下

网友:
RFID卡读卡器解码程序

网友(2012-03-26):
125k 的 RFID卡读卡器解码程序

网友:
注释做得很好哦

网友(2012-05-11):
LZ好细致啊,每条code都有批注...

网友:
楼主好细致啊,每一行code都给了注释...

网友:
非常感谢,正好需要

网友:
马克帕克

网友(2012-08-26):
EM ID卡的ID解码程序

网友:
rfid编码解码程序

网友:
能说下定时器怎么设置吗?

网友:
经验证可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EM4095在收发状态时,没有进行读卡时(即ID卡没有靠近时)的电流也有100来m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一下EM4095在收发状态时,没有进行读卡时(即ID卡没有靠近时)的电流也有100来mA吗? ...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的不太清楚,没用过这个。

有哪位朋友知道的,回答一下。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每次读的数据都不一样.楼主这程序有谁用成功过

网友(2012-09-28):
抽时间试一下!谢绝!

网友:
有时候慢慢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A(2012-11-09):
请教一下楼主, 收到的数据怎么解码 换算得到卡号呢?

网友:
硬件我还没有弄,不过可以先研究代码

网友:
LZ 程序的注释很详细,支持LZ!

楼主:
下面上传我根据一块读卡头重画的读卡原理图,可用于读取125K的非接触式ID卡.
下图中,PWM输入125KHz的方波,345uH的电感就是感应线圈,可以自己用漆包线绕制.当有卡进入读卡区域时,在LM358的7脚即可接收到数据.

网友(2012-12-22):
引用 楼主:
正面上传一份清晰的PDF文档,内容同上面的原理图.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2013-05-04):
收藏,以后能用上!

网友E:
你好,能不能把定时器2设置贴出?还有可以用定时器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不能把定时器2设置贴出?还有可以用定时器1吗?

用任意的定时器都可以,只要定时器的Counter每个值等于4us即可.
不需要开任何中断.前提是不会溢出,因为此程序没有溢出处理.
而且还能与其它定时器共用.
至于定时器的设置,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网友:
这个好,最近在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任意的定时器都可以,只要定时器的Counter每个值等于4us即可.
不需要开任何中断.前提是不会溢出,因为此 ...

网友F(2013-06-07):
引用 楼主:
用任意的定时器都可以,只要定时器的Counter每个值等于4us即可.
不需要开任何中断.前提是不会溢出,因为此 ...

缺点:定时器4US的中断太频繁,还需要外部中断,没有行列校验。

解决:定时器定时打点采样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缺点:定时器4US的中断太频繁,还需要外部中断,没有行列校验。

解决:定时器定时打点采样的方式。 ...

我从来没有说过4us的定时器要开中断啊,只是用来采时间的.只要外部中断进入去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就可以了.
校验的工作不放在外部中断里.成功收到数据后志一个标志,在外部处理数据.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有说过4us的定时器要开中断啊,只是用来采时间的.只要外部中断进入去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就可以了. ...

只需定时器,和一个普通IO。并非所有单片机都有边缘触发中断的IO,定时器可能溢出。刁难一下楼主,能否做到卡“长按”和“短按”效果啊?应该是放置,不是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从来没有说过4us的定时器要开中断啊,只是用来采时间的.只要外部中断进入去读取定时器的计数值就可以了. ...

校验放在外面是正确的,我还嫌你现在在中断里做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需定时器,和一个普通IO。并非所有单片机都有边缘触发中断的IO,定时器可能溢出。刁难一下楼主,能否做 ...

长短按当然是可以的,跟按键的长短按没什么两样。

网友G:
lZ,这个能读多远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这个能读多远的卡?

十来厘米应该没有问题,没仔细测过。

网友(2013-07-08):
试过可以实现,不错,个人觉得可以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操作简单还可以对管脚信号进行滤波

网友:
mark!!以后用到再来看!

网友:
记下了,有空再来详看

网友:
有没有做过远点的距离的?

网友H(2013-08-11):
要是有解码程序就好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有解码程序就好了 哈哈

老兄,这不是解码程序是什么?

网友:
之前都是使用的延时的,可以看看

网友H:
我的程序能读出卡,但是不能奇偶校验。还有  距离太短楼主能不能给点建议?是谐振电容不对 还是电压不对  还是隔直电容要改呢分别是472    3.3V  103  电感345uH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程序能读出卡,但是不能奇偶校验。还有  距离太短楼主能不能给点建议?是谐振电容不对 还是电压不对   ...

这个电路读卡距离一般10cm左右,跟程序没太大关系。

网友:
谢谢楼上,那和线圈的大小有关系没?而且我用钥匙扣的话可以1.5cm,4100卡只有不到5mm,郁闷中,求助

网友:
125K 曼切斯特编码 mark

网友:
MARK.准备用上,谢楼主

网友(2013-09-10):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I(2013-10-30):
距离能做到多元?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距离能做到多元?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距离要求不会太远

网友:
我也在研究AGV。

网友(2013-11-29):
mark,挺详细的,收藏了!

网友(2014-01-20):
mark!这帖子真心不错!

网友(2014-03-25):
悄悄的顶一下

网友(2014-05-08):
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刚做好的RFID卡读卡解码程序同大家分享,带

网友(2014-09-02):
好贴啊,楼主有用单片机的比较器做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上传我根据一块读卡头重画的读卡原理图,可用于读取125K的非接触式ID卡.
下图中,PWM输入125KHz的方波,34 ...

楼主好人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20):
这个必须MARK。 移植到STM32上去。。

网友J:
楼主还在吗? 请问一下:原理图中的R319是62欧 还是620欧 。 同理,R312 是10欧还是100欧 。  期待您的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还在吗? 请问一下:原理图中的R319是62欧 还是620欧 。 同理,R312 是10欧还是100欧 。  期待您的回复 ...

分别是620欧和100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是620欧和100欧.

谢谢啦 有空DIY一个,玩玩。

网友J(2015-01-05):
参考楼主的设计 用STM32 做主控。 现在测试阶段遇到问题烦请楼主帮个忙。。   125K方波产生后  不放ID卡  , 在电路输出端测的2V电平, 放上卡后出现电平跳变 ,这算正常吗?  用的是388uh电感.。。。。
。。

网友(2015-06-03):
参考一下,准备动手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7-08-27):
引用 网友C:
我做的门禁用延时做的,很稳定,已经量产了

读卡函数里面用延时跳变,对吧?

网友K(2019-04-21):
距离再加大点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距离再加大点就完美了

距离跟电路和天线有关系,我之前做到88mm的天线读28mm的卡,可做到20cm左右

网友L(2019-06-18):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在学习125KHZ的 RFID 解码,应用的和楼主是一样的用定时器来计数,因为没有输入捕获通道,我的QQ 408892434 希望向楼主请教点问题,或者论坛的大佬们 谁可以指点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参考楼主的设计 用STM32 做主控。 现在测试阶段遇到问题烦请楼主帮个忙。。   125K方波产生后  不放ID卡   ...

你现在弄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本人小白一枚,最近在学习125KHZ的 RFID 解码,应用的和楼主是一样的用定时器来计数,因为没有输入捕获通道 ...

有问题直接在这里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问题直接在这里说吧

按照楼主的做法,
void EXTI_Config(void)
{
  GPIO_DeInit(GPIOA);
  GPIO_Init(GPIOA,GPIO_Pin_2,GPIO_Mode_In_PU_IT);
  EXTI_DeInit();
TIM2_Config();                       ----------------------------------------------这个定时器在这里初始化对吗?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2,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

void TIM2_Config()
{
  CLK_MasterPrescalerConfig(CLK_MasterPrescaler_HSIDiv1);
  TIM2_DeInit();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2, ENABLE);
  TIM2_TimeBaseInit(TIM2_Prescaler_64, TIM2_CounterMode_Up, 255);//定时单位4us
  TIM2_ARRPreloadConfig(ENABLE);
  TIM2_Cmd(ENABLE);
}

当触发了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中,
INTERRUPT_HANDLER(EXTI2_IRQHandler, 10)

     unsigned short time;
     time= TIM2_GetCounter();
     unsigned char ucTemp;
     TIM2_SetCounter(0); ------------------------------------------------------------此时清0 了之后 计数器会不断的加  然后第二次进入中断的时候读取的值不就 不是电平的值了

这应该就是触发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中断了,就会进入中断服务函数中,直接读取定时器的值,此时定时器的值应该是 128 或者64 左右的范围内,我通过串口打印定时器的计数值,只有一个符合,按理说此时的计数器值应该为一个周期或者半个周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程序能读出卡,但是不能奇偶校验。还有  距离太短楼主能不能给点建议?是谐振电容不对 还是电压不对   ...

你的程序用的是楼主的吗? 我这个定时器一直读不准确,弄了一天了,能指点下不

网友L:
定时器还是不成功,换了几种方式了,大佬们 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定时器还是不成功,换了几种方式了,大佬们 救命啊

这样很难帮你的,你先把定时器调好吧。
你要对读卡的数据波形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很难帮你的,你先把定时器调好吧。
你要对读卡的数据波形有深刻的理解才能知道程序应该怎么写 ...

感谢,我先去研究研究 不懂的在过来请教大佬

网友L:
楼主,遇见了一个问题,不加行校验和列校验,就能读出数据来,但是只要靠近线圈就会读出数据,不贴着就会读出乱码,贴好才会读出正确的,如果加了校验,就读不出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遇见了一个问题,不加行校验和列校验,就能读出数据来,但是只要靠近线圈就会读出数据,不贴着就会读 ...

读卡受距离影响,太近反而读不到的话,要检查你的电路,这跟软件没关系。
至于校验,你还是要认真研读数据格式,看是不是校验过程搞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受距离影响,太近反而读不到的话,要检查你的电路,这跟软件没关系。
至于校验,你还是要认真研读数 ...

校验过程 算数据中有几个1,然后偶数的为0 奇数的为1,和对应的校验位进行比较,相等的 flag==1 说明正确可以进行解码, flag==0 不正确 直接 return , 可以感觉还是不对,不是卡号的数据还是可以d
void check()
{
  unsigned char i,j,counter;
  unsigned char cache,cache_1;
  unsigned char c;

  for(i=2;i<10;i++)
  {
    counter=0;
    cache=g_ucData;
    cache_1=g_ucData;
    for(j=0;j<4;j++)
    {
      cache&=0x10;   //计算有几个1
      if(cache==0x10)
      {
        counter++;
      }
      cache_1 <<=1;
      cache=cache_1;

    }

    if((counter==0) ||(counter==2) ||(counter==4))
    {
        check_bit=0;
    }
    else if((counter==1) || (counter ==3))
    {
        check_bit=1;

    }
    c=g_ucData;
    c&=0x01; //校验位
    if(c==0x01)
    {
      PC_bit=1;  //校验位是1的
    }
    else
    {
      PC_bit=0;

    }
    if(check_bit==PC_bit)
    {
        flag= 1;  //表示检验正确
    }
    else
    {

        flag=0;
        LED_ON;
    }
    if(flag==0)
    {
      return;
    }

  }
}

这个是列校验

bool row()
{
// _Bool  result=TRUE;
  unsigned char i,j,counter;
  unsigned char cache,cache_1;
  cache_1=0x10;
    for(i=0;i<4;i++)
    {
      counter=0;

      for(j=0;j<10;j++)
      {

          cache=g_ucData;
          cache&=cache_1;
          if(cache==cache_1)
          {
            counter++;

          }

      }

      if((counter==0) ||(counter==2) || (counter==4) || (counter==6) || (counter==8) || (counter==10))
      {
        check_bit1=0;

      }
      else if((counter==1) || (counter==3) || (counter==5) || (counter==7) || (counter==9))
      {
        check_bit1=1;
      }
      cache=g_ucData[10];
      cache&=cache_1;
      if(cache==cache_1)
      {

        PC_bit1=1; //最后一位

      }
      else
      {
        PC_bit1=0;
      }
      if(check_bit1==PC_bit1)
      {

      }
      else
      {
        return FALSE;
      }
      cache_1 >>=1;

   }
   return TRUE;

}

网友(2019-10-08):
先收藏了,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