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AT88SC1608卡的问题

楼主(2011-04-25):
我每次读过来的数据都是0xFF,问下这里哪位高手用过这种卡,时序跟AT24C16 相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卡加密性能很高,比一般的逻辑加密卡要强很多,是个准CPU卡。
另外加密协议是保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88sa102呢?

楼主:
我目前没用到协议,只是想读出它设置区的数据,但是卡在应答那里,总是无法应答

网友:
1、接触卡一般上电应该执行复位操作,根据卡类型的不同返回相应的4个字节数据。
2、卡接口时序以技术手册为准。
3、如果能读回正确的复位数据,说明物理接口和底层代码没有问题。
4、更具体的操作看卡的技术手册

楼主:
复位数据,我已经读过,可以读回来;就是卡接口时序这里,有个时间参数(Clock Low to Data Out Valid)最大是550NS。这个参数我设置时钟为8M,也达不到;

网友:
读设置区的时候前面几个字节应该就是复位的4个字节数据,这也是正确的还是0Xff?
其他数据的话貌似要验证主密码之后才能正确读到

楼主:
读设置区的数据,除了密码外,其他应该都可以读;用户区,我如果没有设置读写密码的话,按道理也是可以读的;

网友:
是的  但是如果你复位应答得到的ATR的数据是正确的话 2c aa 55 a0
那么你读设置区的时候开始的4个字节也是这四个数据 这一点可以作为读时序的验证
如果不是的话 那么就是你读的时序不对了

网友:
设置区0x38--0x3f可以用来进行读写测试哦,无论是否加密,这个区域都可以直接读写,可以用来测试时序是否正确
重新对卡上电好像要等待复位应答之后才能操作

网友(2011-06-08):
对于SC系列的,我只能路过。。

楼主:
结贴了,原因找到了,没加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