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Si4432模块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4-25):
大家好:小弟我最近才接触Si4432模块,有些疑惑还望大家能帮助小弟

1、我看大家很多都写的频率是470MHz,但是我看datasheet上最多也就只写了950MHz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2、在寄存器中设置的中心频率,就是我们期望的模块工作的频率呢?
3、V2和B1哪个版本更新一些?
4、市面上卖的RF4432SE是用的哪个版本的芯片呢?因为我买了2个,但是不是到该看哪个PDF
5、寄存器EXCEL表有没有使用说明?或是那位大哥能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http://www.hoperf.cn/rf_fsk/RFM22B.htm 上面有代码下载

楼主:
非常谢谢楼上朋友,但是我更想知道原理

网友:
B1版本是最新的,而且可以通过寄存器读出版本,应参考技术手册;
寄存器EXCEL表,最上面几行就是使用说明,只不过是English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1、多用PH+FIFO还是FIFO ??
2、 我用EXCEL表算的下面这些寄存器总是不对,不知算这几个寄存器值是否有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reg.1C
    reg.20
    reg.21
    reg.22
    reg.23
    reg.24
    reg.25
    reg.1D
    reg.1E
    reg.2A
    reg.1F
    reg.69

楼主:
顶上去,自己试了几天,还是没找到正确设置这几个寄存器的方法,难道是我的EXCEL表有问题??我是从官网上下的啊。望高手能帮忙算算 Rb 9.6    Fd 45  时 , 这几个寄存器的值,谢谢!

网友(2011-06-01):
Silicon labs的网站上有很多关于这些芯片的资料,你可以去看看,有个叫AN440的文件是关于寄存器说明的

网友(2011-08-05):
回复 网友A:

an440 还是比较详细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