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MA 陀螺仪问题 有用过的帮忙解答一下啊!!谢谢了

楼主(2011-04-25):
我的陀螺仪 Vref引脚静之状态 是1.341V,陀螺仪引脚4(out引脚)静态输出电压 1.31v,这些都符合手册中的参数,按照典型电路做的板子,经过运放之后,

我的疑惑有两点,请用过的朋友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1)运放输出电压的计算问题

      按照典型电路,我通过“虚短”和“虚断”原则,计算出的 运放输出电压 vout=10VO-9Vref(V0是陀螺4脚输出的电压),

      而有的人说,vout的计算公式应该是 vout=Vref+0.67mv*W (W是角速度)

     如果按照第二个思路计算,也应该是运放输出电压 vout=引脚4的静态输出电压+0.67mv*W (W是角速度),而不应该是 Vref啊,虽然这两个电压差别不是
     太大
(2)
    运放的放大倍数是 10倍, 放大的是 0.67mv*W 这个值吗? 那么运放输出电压应该是 Vref+0.67mv*10*W??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陀螺仪出来的信号啊,最好给个明确的公式,望高手赐教,再此谢过!!!

网友:
ENC-03 4脚接了RC高通,会使输出移相、衰减,如果是对陀螺进行积分获得角度,这个电容不能加

不考虑 高通 低通 衰减、运放输入偏移,输出约等于 Vref + 0.67mV * 10 * W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你说的要去掉电容C, 意思是去掉高通滤波器吧? 那么100k电阻也应该相应拿掉吧???

网友:
是的,电阻可以去掉,去掉后有个问题要注意下,静止时 |Vout - Vref| 有时候甚至有 0.2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数据处理的时候,应该如何修正 |Vout - Vref| 有时候甚至有 0.2V 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1-06-19):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我的Vref接上104陶瓷电容接地。突然间OUT电压猛降下来。我迅速拿开Vref,可是OUT电压没有恢复正常,好像也不工作。现在我必须要用电阻分压把Vref拉到1.35V时他才正常工作!狂晕!!

而且OUT和Vref总有0.2V左右的电压差,这个正常吗??

温飘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温度变了导致输出的电压直流分量就会变化???那我怎么通过这个陀螺仪计算出当前的角度呢?不会通过耦合电容微分在用单片机两次积分吧????

运放又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一种线性放大器??

头脑好模糊啊,我就是要做一个知道转动角度的一个装置。

高人帮帮忙吧。QQ:526195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