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个通信项目,打算用nRF24Z1传送音频,但有距离要求,所以要需要PA,这需要怎么加?

楼主(2011-04-25):
收发转换要怎么处理?

网友:
射频开关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我想知的是nRF24Z1有没有收发控制输出

网友:
我记得是通过读取24z1的收发状态,然后控制RF SPDT来完成。具体的我看看能不能找到。找到贴上来。

楼主:
如果这样,要达到1.5Mbit传送速率,控制的MCU运行速度就要足够的快才行了,特别是MCU同时还要做其他事的情况下。。。。

网友:
24z1是粹发,发射过程可以达到4M,但是收发转换状态没有达到这么高的。
一般的义隆MCu就能满足。关键是怎么读出收发转换状态。

网友:
楼主联系原厂支持他应该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z1的每个数据包都要有ACK回应的,不转换收发能收到ACK吗?

网友:
IC里面要转换,你要增加PA,外面也要转换。
但是IC本身外部没有指示用的IO,你要顺利转换TX、RX,只有读取里面的信息。

楼主:
看过略略文档,正是这样想,看来要研究下怎么读信息去判定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