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电动的冷热混水阀?搞装修想搞一套自动恒温淋浴系统,发现这个阀没有电动的,线

楼主(2011-04-25):
请问,有没有电动的冷热混水阀?搞装修想搞一套自动恒温淋浴系统,发现这个阀没有电动的,线性的电磁阀(电动阀)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在线等。

网友:
有啊.电液阀就是

楼主:
淘宝一下,发现电液阀更像是气动阀,且N贵,用不起啊。

网友:
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利用即时加热的大功率加热器,控制温度即可。

网友:
有不用电的,不过没有用过,淘宝上有!

网友:
电驱动的恒温阀都不会少于1000元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有没有电动的冷热混水阀?搞装修想搞一套自动恒温淋浴系统,发现这个阀没有电动的,线性的电磁阀(电动阀)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在线等。

工业用的比较多吧,应该没有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的是空气能热水器。

网友:
不用电的那种恒温龙头也不错啊,我家就用这个,挺方便的,不用来回设置温度,相当爽,不过精度没有测试过。通过一些对温度敏感的金属制成,自动控制冷热水量

网友:
去网上买个自动恒温阀吧 效果还是不错的~~

自动恒温阀 (原文件名:T2AC0EXd0XXXXXXXXX_!!673868482.jpg)

网友:
全自动洗衣机的进水阀是电动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网上买个自动恒温阀吧 效果还是不错的~~

自动恒温阀 (原文件名:t2ac0exd0xxxxxxxxx_!!673868482.jpg)

这个就足够了啊,自动恒温,不用电,靠的是里面的记忆金属来完成冷热水混调,一边是水量调节,一边是温度调节(调节范围在25-50度之间,38度的位置有一个安全钮,就是九楼图中左侧那个红色的钮,防止老人小孩不小心调过头烫伤准备的。精度大约在1-2度之间,我用温度计测量过,价格决定了它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