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原理图,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04-25):
这是我第一次画原理图,不知道对不对,大家帮忙看看,给个建议

原理图 (原文件名:QQ截图未命名.png)

网友:
要是L298N前面加一片74LS164串入并出的芯片那就很好了~ 74LS164做环分L298N做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那有什么用吗?用来做细分还是怎样?

网友(2011-05-26):
单片机没有接地,EA端需要接到电源上
串口DB9和MAX232之间的接线反了,把两个LED去掉,或者加到单片机端
P0口要加入上拉电阻,10K就可以
12V-5V压差太大,7805可能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