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4天的奋斗,终于把超声波电路测试完毕。现在向大家汇报情况

楼主(2011-04-25):
4天前,对TCT40超声波收发器件仍是菜鸟一只,现在算是熬了出去,算不上老鸟,也没让人给烤了。。。。。。。。

主要还是遇到的几个问题的解决:
                              1.采用CD4049作为发射回路中的一部分,接好电路后,不知道能不能发出超声波
                              2.按照网上提供的各种材料接好 接收回路之后,发现,即使没有安装接收器或者没有安装发生器的时候,用示波器看输出脚,还是有方波信号发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本人围绕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解决后,汇总在下面的压缩包中,以供大家免费参考使用!

楼主:
e ourdev_633592K38NUL.rar(文件大小:134K) (原文件名:超声波.rar)
吼吼,终于上传完了。哦也

网友:
LZ还是贴出来好,方便大家看,就不用下载了

楼主:
应3搂的要求,把电路图贴了出来

楼主:
缩小了图片,重新上传

接收电路图 (原文件名:接收电路图.jpg)

发射电路图 (原文件名:发射电路图.jpg)

楼主:
提供给同样在郁闷中挣扎的人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正在做超声波测距

希望指点

qq:383953468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空加我

网友:
这个要下载,谢谢了!!

网友:
请问下,你的接受距离大概好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实测了一下,在1.5米左右。我打算以后改变发射回路,毕竟这样的驱动功率不够大。但是对于一般的机器人或者小车上的设计,已经能够满足了。汽车上的话,还是得改装过

网友:
我做的能到几米,更远没试过。
建议复杂应用中不要用红外解码器做超声滤波和解调
这个我们也用过

用lc简单成本低些,而且很多倒车雷达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多谢指教

网友:
CX20106好像已经停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太清楚。但市场上仍旧买的到

网友:
是不是人品问题啊,我调了很长时间都不行,50cm远就接受不到信号了,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也不一定的。你可以试着加大增益试试

网友:
其实,这是经典的电路,只要元件选对,焊接正确,非常容易,CX20106A虽然停产,但市场上多的是,我们只是学习,不比担心。

网友:
我也正在开发一个啊,用一个四运放做接收,没有用比较器,目标是2CM-500CM  精度1CM内  现在调试到的情况是3CM-500CM,精度只能到1-2CM

网友:
牛人啊,不错,我还是一个菜鸟,估计都算不上,多多指教啊,前辈们!

网友:
你的最小测量距离是多少呢?

网友:
不错,记号,以后待研究!!谢谢共享

网友(2011-06-14):
你们做的盲区有多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准确的说,我还没仔细去测算过。

网友:
我做了一个能到四米左右吧 为什么50cm之内的距离很不准 误差能到10吧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可曾有这类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抱歉,4月份做了这个东东之后就一直没去碰过,5月份在做USB,一直没去真正过测试我的超声波方案的有效测量距离。

网友:
厉害,居然很多人都知道用这款红外遥码控接收用的芯片,都是对40KHz的频率敏感,看别人用两级放大器来做,电路很麻烦!!

网友(2011-08-06):
有没有人用防水一体头做过超过5米测距范围的模块??????????

网友:
mark 啦  忙完再来学习啦

楼主:
8月8号,留个纪念

网友:
我也即将做这个模块。先标记,估计很快会遇到这个问题~怎样测量这个模块精度,抽象

网友:
没学过的菜鸟来下载了,希望以后有用。

网友:
我还是一个菜鸟,前辈们,多多指教啊

楼主:
第二次更新,有人说7脚不加上拉电阻,就一直是低电平,

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
发射端的电阻接法是:在发射器的两端分别接1K的电阻再接到VCC,以提高发射功率。
接收器的两端加个47nF的电容,不然效果不好

网友:
请问发射电路74ls04的电压需要多大? 5V就可以吗?  我为什么只有在7V的时候才好使啊,其他电压时候始终20106的7脚始终有输出,延迟也不好用。

网友:
那个7脚的上拉电阻有的图是22k,有的是220k,这个没有什么影响吧?

网友:
那个影像输出功率的是 74ls04反相器的电压吗, 麻烦各位懂的知道小弟一下,我调了两天了,结果就是不理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能不能发一份你 电路

网友(2013-04-17):
首先发射电路你给的就是错的 ,1K的电阻应该是用来做上拉的不是串在电路里的。不发送就收到波形跟你的接收放大倍数和灵敏度有关,适当调整一下放大倍数应该就能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