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开始制作光驱激光雕刻机,不定期更新,但是保证不坑掉,欢迎大家捧场、送花、支持 o(

楼主(2011-04-25):
故事源起来自俺手欠发滴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8941&bbs_page_no=1&bbs_id=1027

这东西难度不大,按照文章的步骤,一步步下来,即使不懂电子的人,应该也能搞定。不过呢,做出来实用性也颇大,起码刻个木牌子哄哄小孩子开心也好。

做这个东西,并不需要很专业,也别考虑多高的精度,不过呢,作为一个螺丝壳里做道场的书房DIYer,俺的原则就是:
① 废物利用
② 少花钱,多办事
③ 能用现有代用品的就不额外购置
所以这个废旧光驱再利用的小玩意儿正和俺滴调调。

家里整这平面激光雕刻机呢,最麻烦的就是运动部件也就是XY方向的导轨。作为个人DIYer最烦躁的就是这种家里手工敲打搞不出的东西。
虽然你可以①去淘宝买一套②从废弃的机器上拆卸一套,或者更屌一点③开动车钳铣刨自己做一根,不过想想俺都觉得麻烦死了。

正好,旧光驱里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步进电机以及运动导轨,有了这个,后续的制作就有了基础。

下面,让俺正式开工,首先
让我们介绍一号受害者:一台购于03年的benq的CD刻录机——俺本来以为他已经卖给收破烂的了,结果还是在柜子里面翻出来了。
一个字,拆。。。。
于是最后大卸八块的光驱就变成了这些:
电路板:

可以看到1M的SDRAM——02/03年的时候,这也是个好东西啊,可惜现在,彻底鸡肋了。

电机驱动芯片,google说这片子可以驱动光驱里三个马达:步进电机、主轴电机、开关仓门电机。鸡肋②号

29F Flash一坨,鸡肋③号

MTK套片一坨,鸡肋④号

机芯:

用来减震的橡胶垫圈,当年这东西可也是个卖点的啊

拆下曾经以为是激光头,其实是透镜的透镜

两块磁铁,拆下收好

镜头特写

拆下磁铁,可以看到下面的透镜,以及铜质的激光头,

彻底拆下柔性线路板, 推测:1: 激光头,铁片后面的柔性印刷板上还有一个IC应该是驱动IC,可选查不到资料,能利用起来就好了。2: 不知道做虾米的A,3: 还是不知道做虾米的B

最后剩下的铁框A:步进电机1,丝杠2,平行导轨3,还有以后装工作面或者激光头的工作面4。。。

我观察了下导轨的安装方式,应该在生产的时候调整过,以保证导轨水平和平行,所以我没敢动固定导轨的那组螺丝。

另外,我还发现,用来使工作面运动的的和丝杠接触的那个白色的塑料件(这东西叫虾米?谁能告诉我学名?)似乎有点磨损了,用手滑动的时候,有时候似乎会滑丝。所以我打算把较轻的激光头安装在这个工作面上。

现在,光驱已经分解完毕,
还有什么呢用的呢?

考虑到我们需要一个竖直的支架,以固定安装了激光头的导轨,原来的光驱铁外壳是一个很好的材料——他天生就已经做好了直角,而且很结实,并且是不要钱的。
所以 我用刀休整了下光驱塑料的框架,使铁框A能通过塑料框固定在铁壳上,

最后,把我们拆卸出的各种杂碎,统统收好,下次再用。

光驱1号能奉献的都奉献出来了,
因为我手头只有一个光驱,所以在等待 A.和楼下收破烂的大叔说好,以20 RMB换一个旧光驱;B.告诉QQ上所有的朋友,俺需要一只旧光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下软件的问题:

1. 原作使用的是Arduino控制板,不过呢1,俺没有这东西,2,俺也没有任何一款AVR开发板,所以我打算把软件移植到限制的3in1的那个STM32的小板上。
2. 原作使用的Easydrives其实就是一个A3967 IC, 这个不得不去淘宝买了——破费啊 o(>__<)o

今天就到这里了。后面几天研究Grbl代码,等有了结果,再来更新。。。。。

睡觉。。。。

网友:
那个会滑丝的东西,在滑车卡死时会自动脱扣。

网友:
不错的项目,先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期待~~~ 又一个能折腾的人.....  哈哈 我有2套这个已经折下来的机心  可惜电机是直流的  下半年有空在玩点什么

网友:
期待呀,不知如果不是刻录机,激光头功率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
mail2li
---------------------------------------
楼主要旧光驱吗?不包邮我送你一个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楼主这个好

比老外那个图大,清楚

不过我在等PVC jj,到时候加个激光头上去就好了哈

木有必要搞这个了

不过,还是给楼主捧场啦

网友:
顶你,我也找两个备用,等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呀,不知如果不是刻录机,激光头功率能否达到要求

刻录机的激光仅仅可以用, 普通只读机就不用试.

网友:
不错,等不及PVC 时间,可以跟做一个,哈哈
记得上次拆开DVD没有看到步进电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894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sufeila&bbs_id=9999

网友:
我也等PVC的机机,这样比没基础的我自己做省钱.
莫老大出的机机,就算是PVC的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网友:
好。。等楼主做出来了。我也学着搞搞。。

现在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网友:
不错的项目,上星期看到楼主放毒,也去看了国外那家帖子。

网友:
我已经在市场买了两只旧DVD光驱,还比较新的一只是2011的,10元一只,拆出两个支架电机,缺的是驱动板,正打算用LV8731做两只,软件我打算直接用并口打印机数据线直接用MACH3驱动,而非似原创那么复杂,ARCcam+MACH3比较适用,光头淘宝上大概70左右。估计200可以搞定了

网友:
顶一个。
希望楼主尽快有进展

网友:
情绪非常不稳定的围观楼主,并表示支持
留名备查

楼主:
小update一下
俺朋友准备捐献一个旧光驱出来 所以受害者二号也有了。。。。

对了 谁知道激光头后面的那个上面写个9383的IC的资料? 俺推测应该是激光头的驱动IC 如果能利用起来就好了,,,

网友:
搞个ld的架,幅面可以更大噢,严重关注你的进展,有消息及时透露哦

网友:
用油性箱头笔在pcb铜箔上涂成一层蓝色.
用激光机刻一个简单的电路.
用三氯化铁洗pcb, 化学刀路法.
清洗pcb, 酒精或香蕉水除去蓝色层.
热风枪撕皮.
钻孔.

网友:
关注,有时间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关注,特别关心精确度问题。。。不知楼主如何确保机械的精确度哦,十分关心!!!!小弟废光驱特多

网友:
关注中 。。。 。  希望lz 能早日得到想要的 光驱

网友:
被毒了,,,害的俺特地去“电子垃圾堆”找了几个旧光驱出来。。。。。

网友:
等待楼主的杰作。

网友:
教程不错,期待楼主成功

网友:
推测:1: 激光头,铁片后面的柔性印刷板上还有一个IC应该是驱动IC,可选查不到资料,能利用起来就好了。2: 不知道做虾米的A,3: 还是不知道做虾米的B
1、应该就是激光头。
2、3是一个用来检测的反馈装置。因为激光头是负责吧光打到光盘后在反射回来,送到检测装置来确定当前是不是已经对好焦距然后还要把读回的数据送到处理器处理。

网友:
我今天翻出来一个和楼主一摸一样的

楼主:
继续 小update:
朋友给我了一个旧光驱,,, DVD-WR 可怜俺自己都没用过这么高档的东东啊。。。 泪目  π_π
大卸八块
除了灰尘多了点 机件磨损比我的旧光驱好点外,其他也差不多。。。
另外,设法找做IC代理的朋友去要步进电机的驱动IC样品去了—— 厂商不确保,型号不确保,产地不确保,是不是国内山寨的也不确保,唯一保证的就是 肯定能给我几个IC就是了。。。。 =__= 不花钱的就要求不要太多了

楼主:
在淘宝上找了下 发现有200mW的激光发射器卖 还有激光防护眼镜。。。
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92643380
也太便宜了吧? 靠谱不靠谱?
有谁了解这东西的 帮忙说道说道 或者推介推介?
打算在正式点火前买一个,安全第一。。。

网友:
光驱只有一个轴吧,咋整?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淘宝上找了下 发现有200mw的激光发射器卖 还有激光防护眼镜。。。
比如这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692643380
也太便宜了吧? 靠谱不靠谱?
有谁了解这东西的 帮忙说道说道 或者推介推介?
打算在正式点火前买一个,安全第一。。。

激光护目镜这个价格有可能,不过你用的激光器应该是650的或者是808的这个恐怕不适用吧
顺便一提这个商家不太靠谱,他的护目镜参数是防护蓝紫激光的,应该无法防护红宝石激光器和一氧化碳激光器等这些长波激光的。所以还是不要考虑这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激光护目镜这个价格有可能,不过你用的激光器应该是650的或者是808的这个恐怕不适用吧
顺便一提这个商家不太靠谱,他的护目镜参数是防护蓝紫激光的,应该无法防护红宝石激光器和一氧化碳激光器等这些长波激光的。所以还是不要考虑这家了

650/808是波长么?

还有 买来了眼镜 如何知道他靠谱不靠谱,能不能确实提供防护功能 or 就是个大号的红色太阳镜?

网友:
驱动板我已经参照本网站LV8731的资料,准备加工PCB了,本站有一前辈已经用AD6做了板,修改下直接用。光头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124559389各位看下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驱动板能分我两个不? ^_^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那个是波长,一般DVD里的激光管都是650波长的(蓝光的除外)他的护目镜应该是发绿色的,532的绿色激光的护目镜应该是橙色的

网友:
驱动板就是一个恒流源就可以,53楼提供的那个淘宝网站感觉很超值,我准备搞个蓝紫光的激光管,试试UV固化胶

网友:
去买个PS2的激光头吧,据说PS2激光头是1W的,而且淘宝上PS2激光头很多,价格100以内,一般1W激光头都要300多。

网友:
对了,更好地激光头是MD的激光头,前提是买带可擦写MD的激光头,据说那个就3-4W,因为MD盘写原理,必须将铁加热到上百度,所以,那个光头更有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不可以拆卸打印机里的走墨机构来弄,那个行程比较大,更实用些

网友:
今天我也买了两台机架,这台大的买了45元,挑店里最大的一台,本以为老板开价会在70元左右,没想到只开50元

还有一台小的买了30元,没有线路板跟电源只包含机械部份和电机,下面是拆掉多余的不要的东西清理后的pp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了,更好地激光头是md的激光头,前提是买带可擦写md的激光头,据说那个就3-4w,因为md盘写原理,必须将铁加热到上百度,所以,那个光头更有效。

一般刻录机都要求加热到500度以上才能使CD-RW的图层转型,估计MD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否则录音的话电池还不一会就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也买了两台机架,这台大的买了45元,挑店里最大的一台,本以为老板开价会在70元左右,没想到只开50元
还有一台小的买了30元,没有线路板跟电源只包含机械部份和电机,下面是拆掉多余的不要的东西清理后的pp

引用图片

我也有这个  oh yeah  期待大家 一起玩

网友:
折腾,期待折腾出精华!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问 这个机架哪里 买的??? 50块钱 45块钱??

网友:
光头功率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着那个架子像针式打印机上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25338677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光驱华强10块钱一个,大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也买了两台机架,这台大的买了45元,挑店里最大的一台,本以为老板开价会在70元左右,没想到只开50元
还有一台小的买了30元,没有线路板跟电源只包含机械部份和电机,下面是拆掉多余的不要的东西清理后的pp

引用图片

我也在用打印机做 想和你交流一下,XY周怎么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今天我也买了两台机架,这台大的买了45元,挑店里最大的一台,本以为老板开价会在70元左右,没想到只开50元
还有一台小的买了30元,没有线路板跟电源只包含机械部份和电机,下面是拆掉多余的不要的东西清理后的pp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9/ourdev_634537jz5jbb.jpg','原文件名:aa.jpg')" href="###">引用图片
----------------------------------------------------------------------......

定位什么、、、原点定位?
我不是用来做这个 激光雕刻机。。嘿

网友:
光驱里的激光管真的能用?我找了个CD-RW里的激光管试了下,挺能发热,但没什么效果呀。

电压2.6V左右,电流在320mA,发出的光很弱,加透镜后烧黑纸也没什么反应。

难道是一定需要DVD的光头?

网友:
围观,估计这蛋疼会传染,楼主加油!

网友:
不知道2相4线的驱动用哪个

网友:
小弟觉得这个光驱还可以改成电火花机。
以柔克刚的好东西啊。

网友:
支持,为家里大量的旧光驱也要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围观,估计这蛋疼会传染,楼主加油!

今天刚刚去要了2个旧光驱回来。。。

网友:
好象光驱的步距有点大..

网友:
顶楼主,
    我自己也在做,
    规划是:机械结构参照他的,软件自己写:包括一个简单的G代码刀路虚拟验证上位机软件(其同时是控制主机,下位机的G代码解析程序与上位机完全一致,保证验证的实际价值)。
    目前完成了: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驱动(298驱动,步进细分),和上位机软件最简单的G代码解析功能(能画直线了^_^)

不过最近打算先放放了,全力主攻英语,跟他耗上了,不就一小小的英语嘛,我鄙视他!!!

网友:
to Ticl4 熵
能告诉我 298 怎么细分么?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不过我用的l293 , 很钝,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11159&bbs_page_no=1&bbs_id=1027 正在求助ing

网友:
拆了俩只光驱,都是伺服电机。估计这里只能用步进。

网友:
回86楼:
      4路PWM波输出,模拟两路正弦信号,实现细分(电磁力的矢量合成,要高精度的话,还需要加电流环)。

网友:
花了一个星期,全手工搭建,全部都是用手锯,现在手酸死了
基本成型啦。。

网友:
留个记号,明天再来学习!

网友:
刚刚拆了刚刚弄回来的两个光驱,一个建武的是全铁的机芯,另外一个LG的是塑料机芯,明儿再去找个铁的回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花了一个星期,全手工搭建,全部都是用手锯,现在手酸死了
基本成型啦。。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9/ourdev_635997awce......

打磨机+切割砂轮片,会省力的多

网友:
严重关切

楼主:
严肃检讨。。。
五一假期耽于吃喝玩乐 啤酒美人 没有干活 ^__^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125338677这个不知道行不行

肯定行,不过用的时候一定别忘了加上热沉,否则这个管子用不了多一会就会烧毁。(不建议你用这么大功率的管子,808nm的激光器本身就非常危险了,这么大功率的更不用说,已经算是第IV类安全等级的产品了,没有必要)

网友:
回复 网友J:
光驱里的激光管真的能用?我找了个cd-rw里的激光管试了下,挺能发热,但没什么效果呀。
电压2.6v左右,电流在320ma,发出的光很弱,加透镜后烧黑纸也没什么反应。
难道是一定需要dvd的光头?

这个电流估计管子已经烧毁了,最好横流驱动,不要让电功率超过100mW

网友:
继续插播。。。下午蛋疼的开始动手了我也。。。

然后,建伍那个全铁的机芯拆了半天终于好了,只剩下光头妹弄出来,也不打算弄出来了,ROM估计功率不行,另外去找个大点功率的激光器安上;LG那个塑料的机芯,被使劲大了,光头那块塑料粉碎性骨折了,彻底报废了,明天再去找找其他的。

得到了2个调整光头聚焦用的震镜,不知可不可以用于激光投影的那个项目,什么时候试试。。。这个也YY很久了

拆下来才发现,行程好小啊。。。雕个冰棍棒都放不下。。。还是来个打印机行程上才爽。。。

网友:
留个记号,随时关注,值得折腾

网友:
这个严重支持, 资料全不全的!,晚上回去就去试一下!

网友(2011-12-25):
瞎折腾,胡闹,什么做不出来

网友(2013-03-22):
我也做了一个现在只是要用到arduino的步骤了---有点没有头绪,不知道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期待

网友(2013-04-23):
没有下文了 掉坑里了

网友(2013-06-24):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9756-1-1.html

网友(2013-09-15):
你好,我现在也在弄grbl移植到stm32上的工作,能不能给点指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L:
有个金圣叹很讨厌的太监,非缠着金让他讲笑话.
金看了他一眼,说了句

要步进电机我免费送几个。。
我们这边就是做这个的。。。类似步进电机大把都拿去卖废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拆了光驱,其驱动芯片是BD7995EFS,应该是ROHM的芯片,在网络上搜索了一天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 ...

进rohm的网站查。。。再查不到只能问代理了

网友:
2年了 不知道楼主的东西怎么样了

网友(2013-11-12):
我也在和楼主一样做傻事,把grbl搞到stm32上。想请教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N:
---------------------------------------------------------------------- ...

楼主宝宝长大了,也该更新啦

网友:
期待把废光驱当玩具啊,烂尾了吗?

网友:
移植到STM32上,串口已经搞定,正在想办法把运行配置放在FLASH 里面。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估计肯定阑尾了!~!

网友(2014-08-15):
这么好的帖子,顶起 stm32 grbl

网友(2014-09-16):
恩 这个好 持续跟进中

网友:
期待搂主的作品。

网友:
这个激光头的功率太小了,只能烧点文字图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