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找高手,这个题问我们学校的教授没做出来,跪求高手

楼主(2011-04-26):
设图中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7V,求二极管上流过的Id的值。。。。。。。。。。

不知道发这个版块对不对,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版块,望阿莫保留。。。。

楼主:
不知道地在哪里,怎么做啊????

网友:
汗,书都不知道读那里去了

网友:
读到教授家里去了.

网友:
二极管参数也要知道!

戴维南定理
二端网络即可解

网友:
"这个题问我们学校的教授没做出来"

you went to the wrong school.

网友:
这是高中物理的题目吧?
先找闭合的回路。

网友:
这个属于电路分析的内容,上学的时候学的不好,静待高手

网友:
基本的电工题,LZ是在考试时问教授的吧
设通过二极管电流为ID,R2电流为I2,R1电流为I1,R3电流为I3,R4电流为I4,电路参考地定位V1的负极。
I2 = (V1 - 0.7) / R2
I2 = ID + I1
I1 = I3 + I4
I4 * R4 = I3 * R3 - V2
I1 * R1 + I4 * R4 = 0.7
这是基本解法,电工书上应该有更简便的解法

网友:
提示一下:首先让V1作用,,V2短路,计算电流
然后V2作用,V1作用,计算电流

电流再叠加 OK

网友:
自己用电路板完全按照上面的元器件焊接一块,找个电源接上,
然后找个精度高的电流表,测试测试就知道了
^_^

网友:
(6V-0.7V)/3K   其他的是干扰视觉电路,不理睬

网友:
我算出来约等于0.63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右边的三个星形连接的电阻 变换成三角形的 然后一目了然

网友:
我算出来等1.285MA,先设定一个参考点,假定二极管的负极为0,然后就可以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v-0.7v)/3k   其他的是干扰视觉电路,不理睬
找对回路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2ma-0.2ma

二极管的特性,单向

楼主:
14楼正解,请问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楼主,你搞这么简单的电路,侮辱了你的母校、“教授”的同时,也侮辱了你自己!
把电路分析书中有关等效电路、戴维南定理、叠加定理的知识自己看看就会了,难道非要老师教才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算出来是 (6-0.7)/3K - 1.7/3.5k ≈ 1.281 mA

网友:
设流过R1、R2、R3、R4和D1的电流分别为I1、I2、I3、I4和Id,再高D1的负极为地,得方程组:

I2 = (V1 - 0.7)/ R2 = (6 - 0.7)/3k
I4 = (0.7 - I1R1)/R4  = (0.7 - I1*2k)/3k
I3 = (0.7 - I1R1)/R3  = (0.7 - I1*2k + 2)/3k
I1 = I3 + I4
I2 = Id + I1

5个未知数,有5个方程,方程组是可解的。这里就不具体求了。

网友:
设 R1 R2 R3 R4 上电流分别是 I1 I2 I3 I4
   D1 上电流为 Id
   R3 与 R1 交接点 为 Vx

得:
I1 = (0.7 - Vx)/ 2000
I2 = (6 -0.7)/ 3000 = 2.1mA
I4 = Vx / 3000
I3 = (Vx - (-2))/2000

然后代入以下,将得二元一次方程组:
I2 = I1 + Id
I1 = I4 + I3

然后求解

这是初中物理题 把 并联串联电路 然后加上方程组 即可

网友:
假设二极管导通,那么可以把二极管等效为上正下负的0.7V电源,利用网孔电流法如下图,列出3个公式:
3Ki1 = 6 - 0.7
(2K + 3K)i2 - 3Ki3 = 0.7 + 2
6Ki3 - 3Ki2 = -2
解出
i1 = (6 - 0.7)/3K
i2 = 1.7/3.5K
所以
id = i1 - i2 = (6 - 0.7)/3K - 1.7/3.5K ≈ 1.281mA

网友:
唉。。。。14楼说的很清楚了。只要首先确定二极管是否导通,然后按照14楼的办法就能算出来了。
将二极管从电路中拿掉,计算此时电路的二极管两端位置电势差,就可以得出是否导通,然后就很简单了。。

网友:
这还用找高手吗?
问问你们学校大二的,不就解出来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6v-0.7v)/3k   其他的是干扰视觉电路,不理睬

11楼正解

楼上的错误。二极管单向导通性。V2加在D1上未产生电流。V2可忽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提示一下:首先让v1作用,,v2短路,计算电流
然后v2作用,v1作用,计算电流
电流再叠加 ok

这个不是线性电路,不能用叠加

网友:
估计这位兄弟问的是外语系的教授或者是中文系的教授,哈哈哈!

假设电流方向如图所示,电阻单位为千欧姆,电压为伏特,电流为毫安
假设D1导通
   I1*3 + 0.7  -6V = 0;
   I2*2 + (I2-I3)*3 - 2 - 0.7 = 0;
   I3*3 + 2 - (I2 - I3) * 3 = 0;
联合上式解得:
   I1 = 1.7667mA
   I2 = 0.4857mA
   Id = I1 - I2 = 1.281mA
   Id 解得为正,假设D1导通成立,所以Id = 1.281mA,因为是稳态电路,不需要再讨论二极管不导通的情况
如果把这道题的二极管改为稳压管并反向,情况又要复杂些

另外,请不要对不对就跪求,或者希望假用教授的无能来换取大家的同情,因为这个都不需要,这个论坛的同情心已经是很大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6v-0.7v)/3k   其他的是干扰视觉电路,不理睬
11楼正解
楼上的错误。二极管单向导通性。v2加在d1上未产生电流。v2可忽略

不对吧,二极管作用应该是把两端电压保持在0.7V

网友:
如果把R4去掉,V2就形同虚设,11L算法正确;如果有R4,V2就会对电路产生影响,不能简单忽略V2

网友:
典型的猪头

   还说叫兽作不出来

          放个电流表上去

网友:
二极管状态会影响电路拓扑,不能用叠加定理。
需要先判定或假设二极管状态,然后计算,基于该结果验证预先的假设是否正确,不正确则换状态重算。

二极管右侧二端口等效,一个3.5k内阻,1V的压源,正极向下。二极管导通。
剩下的计算就看按0.7算压降还是理想二极管算压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去了R4,两个有内阻压源头对脚,结论和双方的内阻,电压均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我去问过,他确实没做出来,我才来问的,无意冒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复习了很多电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