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6410支持高速USB,想买个挂硬盘,然后。。。。

楼主(2011-04-26):
听说host还是1.1的。
听说otg是高速2.0的。
听说otg有些硬件不支持host。
听说otg没有支持host的驱动。
我x了个去的。

网友:
很久之前用2440都带动移动硬盘的飘,1T的,桥接芯片我没看,应该是一般的方案

补充,是3.5寸配外置电源的..

网友:
买个AR7241路由,400MHz主频,USB 2.0 HS Host,挂移动硬盘局域网共享>8MB/s。

网友:
估计是电流不够大。我们USB1.1 的电脑是无法带硬盘的。要两个USB接口接上才行。

网友:
接硬盘的话还是用6410自带的ATA接口吧,建议看看本版的帖子,有人整上了支持UDMA的硬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买个ar7241路由,400mhz主频,usb 2.0 hs host,挂移动硬盘局域网共享>8mb/s。
现成的便宜,不过我想自己编译些BBS\FTP\BT什么的服务器,都在LINUX下,边学边用,恐怕ar7241硬件配置不够。

回复 网友B:
接硬盘的话还是用6410自带的ata接口吧,建议看看本版的帖子,有人整上了支持udma的硬盘了。。
没看到啊,也没搜到。。。

楼主:
找到了,牛人,俺可做不动。
也找到支持硬盘的开发板,标价2500。。。得,还是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成的便宜,不过我想自己编译些bbs\ftp\bt什么的服务器,都在linux下,边学边用,恐怕ar7241硬件配置不够。

玩Linux搞台P3-S吧,几百块,比6410强大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现成的便宜,不过我想自己编译些bbs\ftp\bt什么的服务器,都在linux下,边学边用,恐怕ar7241硬件配置不够。
玩linux搞台p3-s吧,几百块,比6410强大太多。

家里破电脑也有,也不是为了电费,就是想硬软件一起学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