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遇到雷赛步进电机的假货,还是他的质量有问题??

楼主(2011-04-26):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有时电机正转变反转,反转变正转。在PLC不断电的情况下,而将驱动器的电源断开,重新上电,正反转正常。不知为何,用步进电机这么久,掉步时有,但出现正反转乱了,还是第一次,不知何解???

楼主:
各位,能给一点意见吗??

网友:
那就换个电机试试比较一下呗。

网友:
电机应该没问题,如果说是电机自身内部线会短路,那么电机本身可能就跑不起来,电机不会出这么“智能”的错误,要出错一般就是罢工了。

PLC给的是差分脉冲么?如果不是,查查驱动器的差分脉冲设置,一般是一个小的拨码开关,如果这个出问题(虚焊或者质量不好),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即方向信号一会儿生效,一会儿又失效的。

顺便查查方向信号线,别有压到胶皮的地方,导致接触不好,时断时续:)

-------------------------------------------------------------------------

如果电机质量问题,有可能就是缺相了,导致运行时时序不对,忽正忽反的,这种情况下电机运行的很不平稳,能感觉出来:)

修改原因:增加内容:)

楼主:
谢谢各位!!我现在怀疑是驱动器受干扰了,现在驱动器的电源处加上滤波器,还有在驱动器的方向和脉冲输入处分别并上510欧的电阻试一试!!

网友:
拔码开关、引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现在驱动器的电源处加上滤波器,还有在驱动器的方向和脉冲输入处分别并上510欧的电阻试一试!!
****************************************************************************************
失败,陷入头疼境地!!

网友:
哪就是只有这3样东西罗~~~~  全折下来换一便。。。。。。。

网友(2018-05-16):
>我们的AMCNC-02PVC驱动器,已经将开关、电位器去掉,
Position switch?

网友:
DIR上信号看看。直接接电源或地,看看还正反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