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120高端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1-04-26):
新华龙的C8051F120,P4,P5口初始化时P4MDOUT应该是上拉还是源开路?P4是否要设置初始值?
我看silabs里给的范例
P4MDOUT = 0x02;                     // P4.0 is open-drain; P4.1 is push-pull
   P4      = 0x01;                     // Set P4.1 latch to '1'
这是P4.0上拉至1吧
它给出的配置是P4.0为输入,P4.1为输出
麻烦懂得大侠给解答下,小弟新手..

网友:
推荐   官方出品 品质保证

网友:
C8051F120的端口默认情况下是输入的,P4MDOUT是输入输出寄存器,P4是端口数据寄存器,还有一个寄存器是表示模拟输入还是数字输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1口有个模拟和数字输入/输出的寄存器,其他的没有吧
P4MDOUT设置成0xff,是不是设置成全数字输出了?
datasheet里写的是推挽输出还有个源开路
还有P3口设置为输出的时候P3MDOUT置0xff,其他的还用设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官网上有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官网上有下的?

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