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笔记本硬盘损坏,想买个新的硬盘,请坛里的朋友推荐一下

楼主(2011-04-26):
前天晚上关电脑关不掉,自己电源键长按关掉,第二天早上开机提示找不到启动盘,进BIOS查看,没发现硬盘,硬盘拆出来看了是seagate 120g 5400.4,自己这个月写的代码报废在里面了,现在想换一个新硬盘,不知道D630是否支持SATA 2 及500g左右的大硬盘?谢谢大家啦!

楼主:
另外自己找移动硬盘架子接上台式电脑也没发现硬盘,硬盘除了转动声音,没有其他异常声音。

网友:
不要买日立的就行,你用硬盘盒接台机上只听到转动的声音,指示灯不闪对吧,有可能是供电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要买日立的就行,你用硬盘盒接台机上只听到转动的声音,指示灯不闪对吧,有可能是供电不够。

有可能

网友:
2.5的硬盘不是日立做的比较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2.5的硬盘不是日立做的比较好吗?

买了个日立500G的有点后悔,声音挺大,偶尔还有异响。

网友:
汗  我 2个2.5 的硬盘都是日立的

楼主:
谢谢上面各位,中午直接去百脑汇买了个WD的500G SATA2 500转的 上面有BLUE字样,不知道跟论坛里讲的蓝盘是不是一样 价格死贵 370RMB 装dell 630上BIOS能认,不知装系统有没有问题,直接用移动硬盘启动,现在正在检测坏道,检测过程中没听到硬盘噪音,耳朵靠近安装硬盘的地方,有呼呼的转动声,希望写数据的时候也不要太吵。

网友:
同事买了笔记本硬盘+硬盘盒。DIY移动硬盘:
Hitachi/日立500G 7200转 2.5寸 串口 笔记本硬盘 16M缓存 7K500

正品SSK/飚王 USB3.0 高速移动硬盘盒 2.5寸 SATA串口(SHE072)

那个笔记本硬盘涨价了,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才389块吧,现在已经418了

楼主:
原本也想买7200转的,但奸商要加1百块钱左右,想想算了,现在装了后,坏道检测没有问题,系统安装了也没有问题,到目前为止基本满意,不知是天气原因还是500G的硬盘发热量大,这CPU和GPU的温度一直在75度到85度之间徘徊,把I8kfanGUI打开,设置CPU风扇和GPU风扇都为快速,一段时间后,温度才降到65度左右,千万别把显卡再烧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上面各位,中午直接去百脑汇买了个wd的500g sata2 500转的 上面有blue字样,不知道跟论坛里讲的蓝盘是不是一样 价格死贵 370rmb 装dell 630上bios能认,不知装系统有没有问题,直接用移动硬盘启动,现在正在检测坏道,检测过程中没听到硬盘噪音,耳朵靠近安装硬盘的地方,有呼呼的转动声,希望写数据的时候也不要太吵。

不要指望现在又什么高质量的硬盘了,我用的WD的黑盘,7200转的,根据卓越和京东上来看,民用盘同等容量下他是最贵的,但是一样已经出坏道了,不知是不是物理坏道。现在每周至少备份3次资料

网友:
笔记本我都是买5400rpm。买过hitachi、wd 还行。

网友:
公司原来有D630 D830。。都坏过。显卡芯片虚焊问题,估计是工作温度太高了。
硬盘这么容易坏?我经常强行关机啊。

网友:
我的联想用的是西数硬盘,几年了没有问题,都是早上到晚上一直开着电脑的,也正想买个西数硬盘备份数据

网友:
笔记本硬盘还是强烈推荐7200rpm,功耗高一点点,但读写速度明显快。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个500G的移动硬盘

包邮德国Freecom小巨星500G
385.00

https://lab.alipay.com/p.htm?id=2011042600175052

掌柜的回复很及时准确。硬盘也不错

网友:
我的X61也换了日立7200转500g,传输速度比原配的160G至少快8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