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2051下载电路

楼主(2011-04-26):
用的USBASP下载器,怎么和at89s2051连接,谢谢大虾!!!!

网友:
AT89C2051市场上基本被淘汰了
你可以看下新唐的W79E2051 加强版完全兼容

网友:
以为是at89c2051,查了才知道,原来还真有at89s2051。应该是标准的ISP下载接口,把MSIO,MOSI,SCK还有REST对应接好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也一直以为只有C2051,最近才知道有S2051,应该是和AVR系列一样下载,因为我在AVR的下载软件上发现有S2051和4051的选项,但是S2051很难买到了,淘宝上有货的都没几家,而且S4051达到了15块钱左右,没有性价比,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优势〔比如抗干扰〕,否则除了学习,没什么使用价值,像STC12C5620AD才8块左右,而且还带AD。

网友:
89s2051的下载协议与89s51是不太一样的。购买下载器时请让卖家确认,否则,买回去估计多半不能用。现在淘宝上绝大多数是不能支持s2051的

网友:
智峰的软件能够支持S2051和C2051,但是没发现智峰有USBASP下载线成品卖,只有编程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我也买不到啊,如果能买的到的话那就跟AT89S51一样的下载法,而且S2051有倍数模式,时钟可以设成6分频,

工作在24MHz相当于C2051的48MHz.

网友(2012-04-26):
悲剧 我调s2051整了一周了 也没能好,开始的时候按照s51的电路划的板子,结果晶振不起振,电路和s51完全一样,郁闷,后来晶振也没调好,该用外部晶振,结果又卡在下载上了 真无语,原来s2051这么鸡肋啊,看来要考虑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