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程序部分组成

楼主(2011-04-26):
如下图

楼主:
1。code memory 2。data memory  3。memory分别代表什么啊 (原文件名:memory.jpg)

楼主:
小弟在写程序的时候 已经重新擦写了很多flash块  那程序又是下载到哪里呢

网友:
code memory 就是你的程序烧进430以后要占用的FLASH字节数,
data memory 就是你的程序运行过程中要使用的RAM字节数,CONST memory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我找到这个 (原文件名:2.jpg)

网友:
//
// This file should be used with the MSP430F149 microprocessor.
//
// Copyright 1996-2007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
// Usage:  xlink your_file(s) -f lnk430f149 library
//
// $Revision: 5305 $
//
//*****************************************************************

//*****************************************************************
//
// The memory areas of the MSP430F149 microprocessor:
//
//   Peripheral units:                0 - 01FF
//
//   Information memory (FLASH):   1000 - 10FF
//
//   Read-write memory (RAM):      0200 - 09FF
//
//   Read-only memory (FLASH):     1100 - FFDF
//
//
//*****************************************************************

//*****************************************************************
//
// The following segments are defined in this linker command file:
//
// Data read/write segments (RAM)
// ==============================
//
// segment     Restrictions    Usage
// -------     ------------    --------------------------
// DATA16_I    < 10000         Data16 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16_Z    < 10000         Data16 zero 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16_N    < 10000         Data16 un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16_HEAP < 10000         Data16 heap used by malloc and free
// DATA20_I                    Data20 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20_Z                    Data20 zero 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20_N                    Data20 uninitialized variables
// DATA20_HEAP                 Data20 heap used by malloc and free
// CSTACK      < 10000         Runtime stack
//
//
// Program and data read-only segments (FLASH)
// ===========================================
//
// segment     Restrictions    Usage
// -------     ------------    --------------------------
// INFO                        Information memory
// CSTART      < 10000         Program startup code
// CODE                        Program code
// ISR_CODE    < 10000         Program code fo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DATA16_C    < 10000         Data16 constant data and string literals
// DATA16_ID   < 10000         Data16 initializers for DATA16_I
// DATA20_C                    Data20 constant data and string literals
// DATA20_ID                   Data20 initializers for DATA20_I
// DIFUNCT     < 10000         Dynamic initialization vector used by C++
// CHECKSUM                    Checksum byte(s) generated by the -J option
// INTVEC      FFE0-FFFF       Interrupt vectors
// RESET       FFFE-FFFF       The reset vector
//
//*****************************************************************

// ---------------------------------------------------------
// Stack and heap sizes.
// ---------------------------------------------------------

// Uncomment for command line use
//-D_STACK_SIZE=80
//-D_DATA16_HEAP_SIZE=80

// ---------------------------------------------------------
// Define cpu.
// ---------------------------------------------------------

-cmsp430

// ---------------------------------------------------------
// Read-write memory.
// ---------------------------------------------------------

-Z(DATA)DATA16_I,DATA16_Z,DATA16_N,DATA16_HEAP+_DATA16_HEAP_SIZE=0200-09FF
-Z(DATA)CSTACK+_STACK_SIZE#

// ---------------------------------------------------------
// Read only memory

// ---------------------------------------------------------
// Information memory
// ---------------------------------------------------------

-Z(CODE)INFO=1000-10FF
-Z(CODE)INFOA=1080-10FF
-Z(CODE)INFOB=1000-107F

// ---------------------------------------------------------
// Constant data
// ---------------------------------------------------------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CHECKSUM=1100-FFDF

// ---------------------------------------------------------
// Code
// ---------------------------------------------------------

-Z(CODE)CSTART,ISR_CODE=1100-FFDF
-P(CODE)CODE=1100-FFDF

// ---------------------------------------------------------
// Interrupt vectors
// ---------------------------------------------------------

-Z(CODE)INTVEC=FFE0-FFFF
-Z(CODE)RESET=FFFE-FFFF

// ---------------------------------------------------------
// The end
// ---------------------------------------------------------

网友:
上面是149的数据地址定义。

路径为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Evaluation\430\config

data memory   Read-write memory (RAM):      0200 - 09FF

code memory   Read-only memory (FLASH):     1100 - FFDF

const memory  Read-only memory (FLASH):     1100 - FFDF

也就是说:
1、RAM字节数为data memory
2、FLASH字节数(所谓的程序量)为code memory+
const mem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谢谢 但是我现在想把flash当做EEPROM用 是不是只有Information的512字节能用啊?

网友:
不是, information 和 code 都可以用来保存数据, 只不过是用code部分的时候实现要确定你要保存数据的段没有被程序代码使用,

在information 和code中保存数据我都测试过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