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卡器不得背对背安装?底部金属要挖开并垫高1-2CM ?

楼主(2011-04-26):
如果想吃一顿饺子,就得从冰箱里取出肉,剁馅儿,倒面粉、揉面、醒面,擀成皮儿,下锅……
一整个繁琐流程,就是为了出锅时那一嘴滚烫流油的热饺子。

如果这个过程,禁不住饿,零食下肚了,饺子出锅时也就不香了……《非诚勿扰3》

网友:
是的,金属会屏蔽电磁波,所以要避开金属,否则会造成读卡不稳定或者读卡距离减小,甚至无法读卡。

网友:
金属会反射电磁波从而影响天线的磁场,导致频偏,减少读卡距离,严重的时候导致工作不稳定甚至不能工作。
具体影响程度和金属的形状和面积有关系,可以试下用非金属体垫高读卡器,并在金属表面贴一层RFID 磁布。

网友:
会的,不然导致读卡距离近或者无法读卡。

网友:
RFID读写靠磁场,有金属会有影响的

网友:
金属会吸收电磁波

网友:
还是用CNC 给这个读卡器作一个 体面的塑料支架  顶出金属柱子外 5CM 差不多了 (也可以作成一个公司或其它的 标志放哪,《有过客户是请艺术家打样雕刻哪些木调楼空的哪些在让工艺厂量产,读卡器就嵌入墙体内》)

  这个是 门面工程    不要动 金属柱子的主意(这个东西很容易平面变形弯曲)   东莞有个集团自己的“工程部”去在不透钢上开洞 结果是不三不四收场,还是找上我们外包处理了(私底下收了6K,6个金属面),原来的门柱还得折除换新的。。。。。

网友:
靠近了 是有音响  但也不会说完全不能用  就是时有时的读卡不正常

刷多几下总会好的

网友:
卡机线圈 激磁  => 散射给卡片 => 卡片线圈 接收 => 线圈供电给 RFID IC 同时把讯号传进IC  => RFID IC 处理完通讯要求 利用卡片线圈 发射出去 => 卡机线圈 接收回传的讯息

两卡机背对背或是太靠近都会互相影响的 , 主要是卡机会一直发送触发用的讯号来侦测有没有卡片靠近

要背对背的话也是可以, 利用隔磁金属做个罩子把两台卡机都装起来就好了, 留正面开口就好

网友:
一般厂区出入口都是这样子装的吧

  车道

|卡机  |
|___|
(柱子)
 ___
|   |
| 卡机 |

  行人

网友:
确实有影响,特别在金属很近的情况下。
如果确实要安装,如3楼所说,加吸波材料。淘宝上也有,我这里也有,可以送点个莫兄。

网友:
那是他RF部分没做好。

网友:
主要是金属破坏了RFID线圈的谐振频率,设计时先在RFID线圈下面加一块金属,这样调试出来的频率就对金属的影响就会很小。

网友:
AM也不注意看贴,之前不是有人已经提醒过AM了吗?按我的实际操作经验有一段距离即可,当时我是垫了卷电工胶布OK,注意不是撕开来垫的是一整圈,当时正好在手边顺手。

网友:
看读卡器的天线,及你需要的距离,太近了肯定效果很差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垫高读卡器1-2CM ”问题不是不能读卡,而是避免费电,一般四节电池要求可以用上半年以上,最长的可以达到2年。

网友:
这个读卡器做得不是理想。我也曾做过读卡器,就是一堆的放,也是能读卡的。如此的情况看,功耗应该不小,应该在25mA以上了。背装有金属板的,不会对功耗有影响,但会对读卡距离有一定影响,如是不锈钢,会好一些,如是铝板或铝合金类的导电较好的,则影响会大一些。做得好的读卡器,一般不用垫高就可以满足需要的(厚卡10CM以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微耕说明书上写的:读卡器不要安装在金属表面上。如必须安装在金属表面上,请挖空读卡器下面的金属表面 ,并且垫高读卡器1-2cm
两个读卡器的水平距离大于30cm,避免背对背安装。
的确是这样的吗?

最近也在搞这玩意,wiegand是一种传输协议,有点像IIC的一种传输形式,不过一般只能发或者只能收,也就是说是单向的,摩托罗拉提出的,读卡头也就是天线的安装不要靠近金属,因为金属会吸收天线产生的能量,而不能正常那样向外辐射,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读卡头和金属中间加一块抗金属材料,铁氧体磁布,网上很多卖的,也很便宜.

祝获老莫的企业越来越正规强大了!

网友(2011-08-11):
呵呵这个跟天线有关系,如果周围有金属会改变天线的磁力线,这个在一些天线设计中都有介绍,建议在背面加一层铁氧体做屏蔽。但是太大面积的铁氧体会很贵,所以在安装后调节天线的谐振点可以解决部分读取距离缩短的问题,会有损失但是不大。
两个读写器背靠背安装的话,除非两个读写器可以通讯就是可以防冲突,否则A读卡时,B也发检测命令的过程中会对A造成影响,导致读卡失败。

注:我之前做的是13.56M的读写器。

网友(2011-10-26):
有解决方案的,采用磁屏蔽处理,可以控制天线单侧读卡,这样即使两个读卡器背对背也可以读卡。即使放在铁板上依然可以读卡,读卡距离衰减不大于30%。

网友(2012-05-05):
设计天线时,PCB的正面做天线线圈,反面用敷铜屏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