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程序起始地址

楼主(2011-04-26):
IAR将程序编译好后烧入到FLASH中,请问程序在FLASH中的起始地址是IAR随机分配的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设置程序在FLASH中的起始地址?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是随机放,应该是flash code区的起始地址

怎么设置我还真不清楚,你可以试一试手工修改 xcl文件,

另外我不明白你为啥要手工设置起始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在flash中存放一些掉电存储的数据,但我怕写入的数据把FLASH中的代码给覆盖了。
.xcl中

// Code
//
-Z(CODE)CSTART,ISR_CODE,CODE_ID=1100-FFDF
-P(CODE)CODE=1100-FFDF

code是从1100到FFDF,但我试过一个程序,起始地址是从3100开始的。

网友:
430的flash不是有信息区information memory吗?就是存放这些掉电数据用的,只要你的数据量别太大,一般性的关键数据存储,还是够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