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11-04-26):
VC编写串口上位机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准确来说应该是数据接收到了,但在显示框中就是没有显示出来。这是一个很简单程序,只是测试串口能否工作,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就是找不出原因,望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主代码如下:
// 0202Dlg.cpp : implementation file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0202.h"
#include "0202Dlg.h"

#ifdef _DEBUG
#define new DEBUG_NEW
#undef THIS_FILE
static char THIS_FILE[] = __FILE__;
#endif

/////////////////////////////////////////////////////////////////////////////
// CAboutDlg dialog used for App About

class CAboutDlg : public CDialog
{
public:
        CAboutDlg();

// Dialog Data
        //{{AFX_DATA(CAboutDlg)
        enum { IDD = IDD_ABOUTBOX };
        //}}AFX_DATA

        // ClassWizard generated virtual function overrides
        //{{AFX_VIRTUAL(CAboutDlg)
        protected:
        virtual void 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DDX/DDV support
        //}}AFX_VIRTUAL

// Implementation
protected:
        //{{AFX_MSG(CAboutDlg)
        //}}AFX_MSG
        DECLARE_MESSAGE_MAP()
};

CAboutDlg::CAboutDlg() : CDialog(CAboutDlg::IDD)
{
        //{{AFX_DATA_INIT(CAboutDlg)
        //}}AFX_DATA_INIT
}

void CAbout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AboutDlg)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AboutDlg, CDialog)
        //{{AFX_MSG_MAP(CAboutDlg)
                // No message handlers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My0202Dlg dialog

CMy0202Dlg::CMy0202Dlg(CWnd* pParent /*=NULL*/)
        : CDialog(CMy0202Dlg::IDD, pParent)
{
        //{{AFX_DATA_INIT(CMy0202Dlg)
        m_strSend = _T("");
        m_strReceive = _T("");
        //}}AFX_DATA_INIT
        // Note that LoadIcon does not require a subsequent DestroyIcon in Win32
        m_hIcon = AfxGetApp()->LoadIcon(IDR_MAINFRAME);
}

void CMy0202Dlg::DoDataExchange(CDataExchange* pDX)
{
        CDialog::DoDataExchange(pDX);
        //{{AFX_DATA_MAP(CMy0202Dlg)
        DDX_Control(pDX, IDC_receive, m_ctrlReceive);
        DDX_Control(pDX, IDC_MSCOMM1, m_ctrlComm);
        DDX_Text(pDX, IDC_send, m_strSend);
        DDX_Text(pDX, IDC_receive, m_strReceive);
        //}}AFX_DATA_MAP
}

BEGIN_MESSAGE_MAP(CMy0202Dlg, CDialog)
        //{{AFX_MSG_MAP(CMy0202Dlg)
        ON_WM_SYSCOMMAND()
        ON_WM_PAINT()
        ON_WM_QUERYDRAGICON()
        ON_BN_CLICKED(IDC_HELPP, OnHelpp)
        //}}AFX_MSG_MAP
END_MESSAGE_MAP()

/////////////////////////////////////////////////////////////////////////////
// CMy0202Dlg message handlers

BOOL CMy0202Dlg::OnInitDialog()
{
        CDialog::OnInitDialog();

        // Add "About..." menu item to system menu.

        // IDM_ABOUTBOX must be in the system command range.
        ASSERT((IDM_ABOUTBOX & 0xFFF0) == IDM_ABOUTBOX);
        ASSERT(IDM_ABOUTBOX < 0xF000);

        CMenu* pSysMenu = GetSystemMenu(FALSE);
        if (pSysMenu != NULL)
        {
                CString strAboutMenu;
                strAboutMenu.LoadString(IDS_ABOUTBOX);
                if (!strAboutMenu.IsEmpty())
                {
                        pSysMenu->AppendMenu(MF_SEPARATOR);
                        pSysMenu->AppendMenu(MF_STRING, IDM_ABOUTBOX, strAboutMenu);
                }
        }

        // Set the icon for this dialog.  The framework does this automatically
        //  when the application's main window is not a dialog
        SetIcon(m_hIcon, TRUE);                        // Set big icon
        SetIcon(m_hIcon, FALSE);                // Set small icon

        // TODO: Add extra initialization here
        m_ctrlComm.SetCommPort(3);            //选择COM3
        m_ctrlComm.SetInputMode(1);           //输入方式为二进制方式
        m_ctrlComm.SetInBufferSize(1024);     //设置输入缓冲区大小
        m_ctrlComm.SetOutBufferSize(512);     //设置输出缓冲区大小
        m_ctrlComm.SetSettings("9600,n,8,1"); //波特率9600无校验,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
        if(!m_ctrlComm.GetPortOpen())
                m_ctrlComm.SetPortOpen(TRUE);     //打开串口
        m_ctrlComm.SetRThreshold(1);          //参数1表示每当串口接收缓冲区中有多于或等于1个字符时将引发一个接收数据的OnComm事件
        m_ctrlComm.SetInputLen(0);            //设置当前接收区数据长度为0
        m_ctrlComm.GetInput();                //先预读缓冲区以清除残留数据
        m_strSend="HanSen";

        return TRUE;  // return TRUE  unless you set the focus to a control
}

void CMy0202Dlg::OnSysCommand(UINT nID, LPARAM lParam)
{
        if ((nID & 0xFFF0) == IDM_ABOUTBOX)
        {
                CAboutDlg dlgAbout;
                dlgAbout.DoModal();
        }
        else
        {
                CDialog::OnSysCommand(nID, lParam);
        }
}

// If you add a minimize button to your dialog, you will need the code below
//  to draw the icon.  For MFC applications using the document/view model,
//  this is automatically done for you by the framework.

void CMy0202Dlg::OnPaint()
{
        if (IsIconic())
        {
                CPaintDC dc(this); // device context for painting

                SendMessage(WM_ICONERASEBKGND, (WPARAM) dc.GetSafeHdc(), 0);

                // Center icon in client rectangle
                int cx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XICON);
                int cyIcon = GetSystemMetrics(SM_CYICON);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int x = (rect.Width() - cxIcon + 1) / 2;
                int y = (rect.Height() - cyIcon + 1) / 2;

                // Draw the icon
                dc.DrawIcon(x, y, m_hIcon);
        }
        else
        {
                CDialog::OnPaint();
        }
}

// The system calls this to obtain the cursor to display while the user drags
//  the minimized window.
HCURSOR CMy0202Dlg::OnQueryDragIcon()
{
        return (HCURSOR) m_hIcon;
}

BEGIN_EVENTSINK_MAP(CMy0202Dlg, CDialog)
    //{{AFX_EVENTSINK_MAP(CMy0202Dlg)
        ON_EVENT(CMy0202Dlg, IDC_MSCOMM1, 1 /* OnComm */, OnOnCommMscomm1, VTS_NONE)
        //}}AFX_EVENTSINK_MAP
END_EVENTSINK_MAP()

void CMy0202Dlg::OnOnCommMscomm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CString strtemp;
        if(m_ctrl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variant_inp=m_ctrl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eceive+=strtemp;         // 加入接收编辑框对应字符串
                }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void CMy0202Dlg::OnCancel()
{
        // TODO: Add extra cleanup here
        m_ctrlComm.SetPortOpen(0);
        CDialog::OnCancel();
}

void CMy0202Dlg::OnOK()
{
        UpdateData(TRUE); //读取编辑框内容
        m_ctrlComm.SetOutput(COleVariant(m_strSend));//发送数据

}

void CMy0202Dlg::OnHelpp()
{
        m_strReceive = ("这是一款完全免费的串口调试工具");
        UpdateData(FALSE);
}

工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