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弄过F28335 DSP的网友,28335的CAN怎么用TI官方的例程没信号输出呢(附程序)

楼主(2011-04-26):
程序中是一直发送消息
如果正常的话,120欧匹配电阻两端应该都能测量到信号的,即使外部不接其它CAN节点,
但我板子上就是测量不到信号,

楼主:
在研旭的开发板上面测试

楼主:
大家下到自己的板子上,我程序里用到的是CANB,测量下120欧匹配电阻两端有没有信号?我这里板子测量不到信号

网友(2012-04-20):
同样问题,TI 例程  ezdsp2833板子   cs3.3  不通

网友(2012-06-21):
有没有配置输出引脚

网友(2013-11-22):
同样,2802的例子,,不通

网友:
LZ最好检查GPIO管脚CAN功能使能与否,很多开发板硬件做了小量的修改。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