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便宜的12mm直径的丝杆?

楼主(2011-04-26):
今天去广州解放中和惠福路转了一圈, 发现12mm 250mm长的旧滚珠丝杆洗干净的在250以上, 向垃圾一样的转动都不顺的也要接近200,我没必要用到精密滚珠丝杆这个档次,能跟啊莫机器上面用的那种T型丝杆就足够了, 但在淘宝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请问这种丝杆在哪里能买到? 另外问一下阿莫雕刻机上面的丝杆卖不卖的? 多少钱一套呢?

网友:
你到你们当地的机电市场去找找吧,会有很多的,我们这里很小的城市都有,你们那里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
用16mm的丝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16mm的丝杆吧。

用16的话就很容易找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16mm的丝杆吧。
用16的话就很容易找到吗?

TB……自己找……还能配上弹簧螺母……不做广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16mm的丝杆吧。
用16的话就很容易找到吗?
tb……自己找……还能配上弹簧螺母……不做广告。

你说的不是螺杆吧, 我找过了,T型丝杆真的很少,找到一两家,询问又不回复,你好心把地址贴一下吧没人认为了做广告的。

网友:
惠福西路  有新的  在快到 人民路哪  准确来说是  从解放路右转进入 惠福西路 过了2个红绿灯或2个公交站 后快到人民路了就有一个卖新的

不过东西没去细看反正知有 这类东西

网友:
我有二手的蛮好的梯形丝杆,12mm的,三头,就是两头被我手工磨过,有点不规则,长度200左右的一根,300多的2根,螺母是pom的塑料螺母

网友:
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高,自己DIY,Taobao上有,8MM的,30CM长,12元一根,比哪种呀杆好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