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52E不能录波形?还是操作有误?

楼主(2011-04-27):
我想把一段波形完整的录下来,但是并没有找到相关的操作,是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没注意到?

里面的录制只能录制一个屏的波形,而且你按了“存储”后,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还不如直接按RUN/STOP呢

感觉联机时有点慢。。。。用USB口联机

最快只支持1S钟刷新一次,而且还没有自动存储功能:

网友:
普源有很多功能我也试不出来比如说脉宽拦截...
习惯就好,厂商可能认为用到机会少,每次反应问题都请你录像寄给他...我最后寄A片给他..

网友:
楼上,你冠希老师那个吗??噢膜拜

网友:
记录波形,必须用触发功能,"TRIGGER",菜单设置一下,然后调节一下触发电平就可以了。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录波形,必须用触发功能,"trigger",菜单设置一下,然后调节一下触发电平就可以了。很好用。

你讲的是上下电平变化时,这种基本的功能普源还不敢造假,你试宽度触发看看....

网友:
净土中远不知外面的邪恶~前段时间接到消息说某厂家买通一些技术人员,发帖“黑”普源,对此很无奈,最近很少回帖,请见谅。。。
相信真正懂技术有实力的工程师是不会为那点利益诱惑的。那些连示波器最基本理论都还没搞清的“技术人员”所黑的内容也很表面化,稍懂示波器的论坛朋友就能识破,共同关注吧~

楼主已与我联系解决。
波形录制不仅可录制通道1和通道2输入的波形,还可以录制通过/失败检测输出的波形。可以设置帧与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最大录制1000帧波形,并通过回放和保存功能达到更好的波形分析效果。
波形录制:以指定的时间间隔录制波形,直至达到设置的终止帧数,类似于做动画和视频。
按“UTILITY” -》波形录制-》模式-》录制。进入录制菜单。

波形录制设置菜单 (原文件名:recordmenu.jpg)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没有设定终止帧,默认的终止帧是1,一帧也就只能录一屏。录制的帧数是可以调节的,根据需要设定大小。

帧与帧之间的间隔时间设定:

波形录制时间间隔设置 (原文件名:recordmenu2.jpg)
加注一句,整个录制操作时间并不等于间隔时间,波形的抓取录制存储都需要时间。

波形回放设置 (原文件名:recordmenu3re.jpg)

回放的帧数设定 (原文件名:recordmenu4re.jpg)

波形存储设定 (原文件名:recordmenu5mem.jpg)

波形存储设定 (原文件名:recordmenu6mem.jpg)
回放、存储都可以对波形帧数设定,详情请查看DS1000E使用说明书2-76

网友:
楼上,这些资料你是从哪弄到的?1052E好像没有纸质的说明书,电子版的我也没找到,有些功能确实不太会用。

网友:
楼上的,去官网可以下载电子版的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这些资料你是从哪弄到的?1052e好像没有纸质的说明书,电子版的我也没找到,有些功能确实不太会用。

大部分都是说明书中的,呵呵。
普源全系列的使用说明书都在随机带的CD盘中,里面包括中文使用说明书,程控软件和编程实例等(为了避免共享软件带来的商业纠纷,调用的第三方驱动程序已不随盘附带,请另行下载,如电脑上安装过labview或NI程控程序,可以不用安装VISA)
如果光盘找不到了,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下载到
1.与我联系o(∩_∩)o
2.在论坛帖子中下载,不过是老版的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415089&bbs_page_no=1&bbs_id=3053
3.从我司店铺页面下载,在中间部分的链接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433204219
4.官方新版DS1000E系列说明书下载:http://www.rigol.com/download/China/DS/User_guide/DS1000E(D)_UserGuide_CN.pdf
不同版本对应内容的页码可能不同。

网友(2012-02-26):
DSO1052E不能长时间录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