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数据量的通讯,用433MHz和2.4G比较,哪个功耗会比较低?

楼主(2011-04-27):
极少数据量的通讯,用433MHz和2.4G比较,哪个功耗会比较低?

发送和接收分别比较,重点是接收部分

我现在有一个应用,发射数据是不定时的,这意味着接收端必须长时间待机,而接收端也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功耗要低才行

原来想用2.4G的,但无奈2.4G接收模块,最低的也要有18mA(接收状态)

433Mhz会更低吗?

通讯距离要求很多,几米就可以了。无需PA

我知道2.4G模块是有自带CRC校验,载波检测、自动重发等机制。433MHz有类似这样的吗?还是要自己软件来实现?

网友:
有些2.4GHz模块进入睡眠模式0.5ma都可以做到,如RDCWF1000

网友:
433M的接收模块(分离元件组成,非比较器整型的那种)一般在3mA左右,如果对模块实行分时工作,电流将更低。原来用M48做过,加上接收模块电流也就500uA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些2.4ghz模块进入睡眠模式0.5ma都可以做到,如rdcwf1000

你说的这个睡眠模式可以被无线唤醒吗?
我的应用是要即时接收数据的,所以无法待机。必须一直保持接收的状态

回复 网友B:
433m的接收模块(分离元件组成,非比较器整型的那种)一般在3ma左右,如果对模块实行分时工作,电流将更低。原来用m48做过,加上接收模块电流也就500ua左右

哦,如果是分立元件做的话,那就得自己去做数据方面的处理了。
这样的433模块,不知道能做到多小哈~~

楼主:
刚刚搜到一个 SX1212,淘宝上有模块买,这个参数真强啊,接收持续电流做到3mA

但太贵了呀,价格基本在60~90之间,24L01+的模块才多少钱哦?10~25之间吧

网友:
2.4G的接收最好做成1/10占空比的工作/睡眠方式,让发射的时间长一点,靠软件(协议)协调发送和接收,因为它们是双向通讯的,这样做实现起来并不难,而且通讯速率高,没有太长的延时。否则,一直开着耗电很大。估计SX1212也可以这样做。

绝对的一直开着的接收电路,可能只能用315、433MHz的超再生模块,耗电小于1mA。但是超再生模块稳定性可能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