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bios自检铃声判断开机故障

楼主(2011-04-27):
award的bios 1短 系统正常启动。 2短 常规错误,请进com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切的设置 1长1短 RO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卡出错。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不停的响(长声)内存条没插紧或有误。 不停的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卡连接好。重复短响 电源问题无声无提示 电源问题 AMI的bios 1短 内存问题。 2短 内存ecc效验错误。在com改。 3短 内存问题 4短 系统时钟出错。 5短 cpu 出错。 6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 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卡错误。 9短 ROM BIOS 检验错误。 1长3短 内存错误。 1长8短 显卡没插牢或显示器数据线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