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风电源的电压参考点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各位大侠好!
我在研究、改进春风电源的测量精度。
想请教一个问题:春风电源中,正负12V的0参考点在电流取样电阻的左侧,我想改到右侧。不知是否可行?
因为我想用数控放大倍数的IC(PGA113),它是正向放大的。
先谢谢了!
------
我有300-500W UPS的变压器、IGBT、OP07、OP27等拆机原件,还有几个ADC、DAC、高精度运放等,也想做个电源。我对测量的要求比较高——希望做到精度1MA和1MV。

楼主:
回复 楼主:

没高手解答?自己猜一下。
凭感觉应该不行。
如果行,电流采样可以用同相放大,电压采样可以用反相放大(就不用差分放大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认真看看坛子里的电源,发现“sleedrr ”的参考点与我想的一样,这就说明是可以的了。
还是要认真学习的啊!
很有收获的。

网友(2013-03-17):
呵呵,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