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单片机定时中断时间不太精确?

楼主(2011-04-27):
void TMh0_inti()
{
TMHMD0=0b00110000;           //frequence 4.1943/2^6
CMP00=15;                   //(15+1)*2^6/401943=244us
TMIFH0=0;                   /* clear INTTMH0 flag */
TMMKH0=0;                 /* enable INTTMH0 */
TMHMD0=0b10110000;         /* enable TM50 counter */
}

我4.1943M的晶振,64分频,中断想做成244us中断一次,结果在中断中设置断点,示波器测试为252us左右,实际做时钟时也有误差,请教下这个是在晶振误差范围之内吗?

网友:
晶振误差 一般是20~30PPM.
上面可能进出中断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