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我分析一下 我的 陀螺仪 ENC-03MA 信号对不对 !!!!!!

楼主(2011-04-27):
我的陀螺仪经过运放后,静止不动时运放输出电压大概为 1.36v-1.37v之间,我用手转动了90°的过程中,采集的信号如下:

中间的 波动 表明了 其中的 转动过程,问题是:: 我往一个方向转动的,信号应该在中点电压的基础上 一直增加 或 减少 啊  怎么会上下震荡呢

网友(2011-06-19):
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奇怪的问题!!我的Vref接上104陶瓷电容接地。突然间OUT电压猛降下来。我迅速拿开Vref,可是OUT电压没有恢复正常,好像也不工作。现在我必须要用电阻分压把Vref拉到1.35V时他才正常工作!狂晕!!

而且OUT和Vref总有0.2V左右的电压差,这个正常吗??

温飘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温度变了导致输出的电压直流分量就会变化???那我怎么通过这个陀螺仪计算出当前的角度呢?不会通过耦合电容微分在用单片机两次积分吧????

运放又是神马意思啊??是不是一种线性放大器??

头脑好模糊啊,我就是要做一个知道转动角度的一个装置。

高人帮帮忙吧。QQ:526195537

网友(2011-08-12):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这种情况,这贴子怎么沉了呢。

估计是手抖得太厉害了。ENC-03太灵敏了?

网友:
我们遥控飞机上也在用这日本村四的ENC,不过电路上并没有用运放处理,而且效果一直很好,都是出口到国外!

网友:
回复 楼主:

手的抖动太厉害,这个测试需要放在一个垂直于运动平面的安装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C陀螺做的遥控飞机能飞10分钟么?我感打赌,就这个器件的稳定性10分钟就跑没影了

网友:
信号不正常,看一下供电正不正常,要不传感器坏了。

网友(2011-11-27):
采用这个陀螺仪 使用的AD采样 需要用12bit的AD,而且MCU的 vref需要连接陀螺仪的REF  1.35/4096=0.000329v  也就是0.33mv  对应陀螺仪的 一个角速度变化0.67mv,这样MCU的AD才能读取到陀螺仪的电压变化  才方便做一些滤波处理,.........不知到我的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