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模拟开关。。。

楼主(2011-04-27):
有几个稳压值,准备接入REF端,本来是用的旋转开关来手动选择接入REF是接入的哪个稳压值,但是旋转开关寿命太短,
且不易操作,现在改变策略,准备动用模拟开关来选择,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通过模拟开关后,因为模拟开关也是有
内阻的,会不会导致我的稳压值被选通接入REF后有所变化啊?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啊?
再者,我是通过人工按键来控制模拟开关的导通,请问有什么快捷的方法来控制选通吗?

网友:
既然 是人工  何不使用单刀多掷开关  当然得处理 拨动过程中没有连接任何输出的情况

楼主:
那又如何处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又如何处理呢?

最简单是加电容(根据负载大小定,做基准负载电流不大吧?)不过切换之后需要时间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容加在哪呢?

楼主:
我准备在模拟开关转换后加上一级高输入阻抗的电压跟随器进行缓冲一下,使通过模拟开关的电流搞到uA级,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导通电阻了,ok?
而且,作为REF的话,负载的电流应该不是很大,这个导通的电阻如果只有几欧姆的话,而应该问题不大吧?问题是有没有导通电阻这么小的模拟开关啊?

网友:
模拟开关 更适合做程控(附加手动也不是问题)max有导通电阻0.6Ω的  我手上也有几片

网友:
模拟开关的内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sn74LVC40xx的模拟开关,导通电阻在7欧左右
HC40xx的在60-80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未必吧,这得看我负载的输入阻抗啊,要是阻抗不是很大的话,误差可就大了啊

网友:
xian回复【9楼】yuanwei703
回复 网友D:
未必吧,这得看我负载的输入阻抗啊,要是阻抗不是很大的话,误差可就大了啊

现在很多模拟开关的阻抗有的已经非常低到1欧以内,这样的如果还不行,我只能说其他的方式也难了,用更低输出阻抗的运放了

实在不行就用继电器啦,哈哈,0.1欧的内阻

网友(2012-11-11):
这个帖子不错  查找模拟电子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