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魏坤SDRAM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我如果想增加存储深度用SDRAM做FIFO,但是内建的NOIS已经用了SDRAM,这时还能用SDRAM吗

楼主:
自己顶一顶吧,求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不过我认为不行,因为NIOS不能交出SDRAM的控制权

楼主:
o哦,O(∩_∩)O谢谢魏坤,如果我再接一块RAM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当然没问题,但是要看FPGA的IO口资源是否充足,资源够的IO口不够,要不就是BGA,很为难

网友:
我打算尝试用双口的RAM来试试,不知道行不?还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