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不了外部中断1?

楼主(2011-04-27):
请热心的朋友看下面的程序,进不了外部中断1,若改为EX0=1;  EX1=0; 可以进外部中断INT0,
改为EX0=0;  EX1=1;后,但都进不了INT1.
说明:MCU:AT89S52, KEILC 评估版编译, P14是跳线,接地可使Pulse01,Pulse02产生下降沿
的脉冲连线给P3.2,P3.3产生外中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Test pin
sbit P14=P1^4;  //Test key
sbit Pulse01=P1^5;  //For INT0;
sbit Pulse02=P1^6;  //For INT1;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EX0=0;
P10=0;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EX1=0;
P10=0;
}
//--------------------------------
void main()
{
EA=1;
IT0=1;  //falling edge on INT0(P3.2)
IT1=1;  //falling edge on INT0(P3.3)
IE0=IE1=0;
//EX0=1;  //disable INT0
EX1=1;   //enable INT1
while(1)
{
if(P14==0)
{
Pulse01=0;       //for INT0  P1.5==>P3.2
Pulse01=1;
Pulse02=0;       //for INT0  P1.5==>P3.3
Pulse02=1;
}
}
}

网友:
你的中断处理呢?

楼主:
我用P10=0; 灯亮来指示可以看的,暂不做其它事情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楼主(2011-05-29):
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拷贝试试,没人找到问题是什么?坛里的高手帮看看

网友(2012-03-27):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求教!!!

网友(2012-05-16):
刚好也是这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解决不了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程序比较简单,可直接拷贝试试,没人找到问题是什么?坛里的高手帮看看

可以呀,我试了进入外部中断后灯就亮了。我觉得你在两个中断程序写不同操作,来观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