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 MPC82G516AP + RAIO RA8875 + EDT 7"TFT LCM

楼主(2011-04-27):
秀秀俺做的7”TFT屏驱动控制板整体 (原文件名:DSC06604.JPG)

楼主:
CPU采用MEGWIN MPC82G516AP ourdev_634324PYQIC2.JPG(文件大小:1.03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06610.JPG)

楼主:
RA8875作为TFT LCD驱动  (原文件名:111111111.JPG)

楼主:
CPU采用MEGWIN MPC82G516AP  (原文件名:22222222.JPG)

楼主:
RA8875作为TFT LCD驱动
最大分辩率是16位800*480, 支持8位16位数据总线,也支持I2C或3/4线数据总线.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可以用较多的MCU方案可以选择. 集成了4线的电阻触摸屏的驱动电路,而且还有4*5的按键接口出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过这个功能我没有试. 周边的外围很简单, 程式也很简单.

旁边有一个集通的字库芯片,RA8875可以直接与集通的芯片通信,而不需要由客户直接对他操作, 这点设计也是非常好用的.

边上还有一个Serial Flash , 程序的图片内容都是烧录在这个芯片里面.

楼主:
TFT屏用EDT的ET0700B3DMA,分辨率为800x480 ,这块屏太贵了,要200元, 不过听说是Sharp的Cell,效果就是好,也因为朋友手上刚好有这块样品,所以拿来验证验证,如量产我则建议各位用回AT070TN92的屏,这种屏价格就便宜,100元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期待楼主更完整的资料!

楼主:
EDT 7"TFT屏 (原文件名:DSC06614.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8875作为tft lcd驱动
最大分辩率是16位800*480, 支持8位16位数据总线,也支持i2c或3/4线数据总线.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可以用较多的mcu方案可以选择. 集成了4线的电阻触摸屏的驱动电路,而且还有4*5的按键接口出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过这个功能我没有试. 周边的外围很简单, 程式也很简单.
旁边有一个集通的字库芯片,ra8875可以直接与集通的芯片通信,而不需要由客户直接对他操作, 这点设计也是非常好用的.
边上还有一个serial flash , 程序的图片内容都是烧录在这个芯片里面.

与SSD1963相比呢?

网友:
楼主,上资料,原理图,驱动啊!等你 啊!

楼主:
SSD1963 TQFP-128, 0.4pich,焊接难,对环境要求高,易受干扰;RA8875 TQFP-100,0.5pich,易焊接;2.SSD1963两组电压3.3V和1.4V.PCB设计困难复杂,Pll不正常;RA8875 只有一组3.3V供电PCB设计容易;3.SSD1963 供货不稳,专数码相框设计;RA8875 供货稳定,外挂中文字库,专为工控客户打造.

网友:
to:【12楼】 turrui 江洪
有开发板板提供吗?

楼主:
65K色显示图片功能还算可以吧! (原文件名:3333.JPG)

楼主:
奥迪汽车! (原文件名:4444.JPG)

楼主:
Megawin MPC82G516的规格书 请客官下载!ourdev_636699BFIHPY.pdf(文件大小:1.60M) (原文件名:MPC82G516_DS_CN_v100.pdf)

网友:
有见一牛人,这个论坛真是人才倍出!

网友:
谢谢楼主。期待更多资料。

网友:
不错。都开始向 HMI 方式发展了。

楼主:
RA8875的规格书 ourdev_637224PQSI2D.pdf(文件大小:4.21M) (原文件名:RA8875_Draft_V0[1].1_Eng.pdf)

网友:
楼主:你图里的RA8875的板子能公开下吗

网友:
期待楼主更多资料!

网友:
强,还外扩内存了。我以前用过RA8870,CPU也是用的82G516,评估时发现8870有不少问题,最终放弃

网友:
RA8806倒是不错,有几个小BUG但可以通过编程技巧避开

网友:
【21楼】 turrui 江洪
非常感谢楼主。
RA8875,价格是多少?我现在选型是用单片的ARM9好还是你这个方案好。
另外楼主是否介绍下还有没有其它外扩TFT控制器,以供选择.最好不是国产的。

楼主:
RA8875,代理商给出的价格是在35元.选用ARM与选用RA8875,主要是看你的应用,如果是文字应用,或只做菜单届面的应用,或是黑白屏的简单升级的话,其实RA8875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并竟这个不需要这么多的资源.SSD1963也是一个选择,都是单片机的TFT控制器.但SS1963在文字及图片处理就没有RA8875这么好用.

楼主:
RA8875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原理图1.JPG)

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原理图2.JPG)

MCU接口部分 (原文件名:原理图3.JPG)

扩展字库及FLASH部分 (原文件名:原理图4.JPG)

LCD接口部分 (原文件名:原理图5.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8875,代理商给出的价格是在35元.选用arm与选用ra8875,主要是看你的应用,如果是文字应用,或只做菜单届面的应用,或是黑白屏的简单升级的话,其实ra8875就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并竟这个不需要这么多的资源.ssd1963也是一个选择,都是单片机的tft控制器.但ss1963在文字及图片处理就没有ra8875这么好用.

SS1963貌似只能驱动320*240,我目前的应用是简单的黑白屏升级。
35元的价格我认为还是偏高的。

网友:
哪有卖啊?淘宝不知道有没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ra8875作为tft lcd驱动
最大分辩率是16位800*480, 支持8位16位数据总线,也支持i2c或3/4线数据总线.
所以还是蛮方便的,可以用较多的mcu方案可以选择. 集成了4线的电阻触摸屏的驱动电路,而且还有4*5的按键接口出来,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不过这个功能我没有试. 周边的外围很简单, 程式也很简单.
旁边有一个集通的字库芯片,ra8875可以直接与集通的芯片通信,而不需要由客户直接对他操作, 这点设计也是非常好用的.
边上还有一个serial flash , 程序的图片内容都是烧录在这个芯片里面.

请教楼主,边上的serial flash中的图片内容是如何烧入的?可否通过MCU在系统中修改图片内容?

网友:
很关注RA8875

还有2D加速,这个SSD1963是没法比的

2D加速能省MCU很多资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关注ra8875
还有2d加速,这个ssd1963是没法比的
2d加速能省mcu很多资源了

2D加速什么意思?是指图片,文字的显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很关注ra8875
还有2d加速,这个ssd1963是没法比的
2d加速能省mcu很多资源了
2d加速什么意思?是指图片,文字的显示么?

刚看了规格书,2D加速是指硬件上支持画些几何图形,点线圆等

楼主:
回复(33楼)
请教楼主,边上的serial flash中的图片内容是如何烧入的?可否通过MCU在系统中修改图片内容?
----------------------------------------------------------------------------------
因为RA8875不支持对Serail Flash的烧入, 所以Serial Flash需要通过外部的编程器进行烧录,烧入好了再焊在主板上.

楼主:
回复【31楼】
--------------------------------------------------------------
因为RA8875省去了外挂SRAM或SDRAM的费用,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啦!外面的一个黑白的控制器都要25元左右呢.

网友:
楼主呀,您就不能上传一个PDF格式的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31楼】
--------------------------------------------------------------
因为ra8875省去了外挂sram或sdram的费用,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啦!外面的一个黑白的控制器都要25元左右呢.

SDRAM还省不了,内置RAM768K.而800*480,16bit,显存就好用了750K.
若没有外扩RAM,那么在切换显示内容的时候只能通过FLASH边读变显示,会有刷新痕迹。
无法做到一次性输出。当然局部改变是效果可以的。
现在市场上的SRAM512K容量价格要在10以上。而单片机无法驱动SDRAM。
--
若用ARM9的话我看整体成本低。但开发难度大,至少4层板吧。以后可以驱动更大分辨率的屏。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若频繁切换全屏的话,够呛。

楼主:
回复 网友C:
SDRAM还省不了,内置RAM768K.而800*480,16bit,显存就好用了750K.
若没有外扩RAM,那么在切换显示内容的时候只能通过FLASH边读变显示,会有刷新痕迹。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
--------------------------------------------------
SDRAM可以省呀!
因为RA8875是直接通过DMA(Dircet Memory Acess),这种处理不需要MCU读显存资料,而直接与RA8875通讯,这样子显示的速度
非常快,我现在操作这块屏,不会有刷屏的问题,显示非常流畅.当然,也不能做视频显示.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关于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认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呀,您就不能上传一个PDF格式的原理图吗???
------------------------------------------------------
大哥,我都没有装PDF转档的,现在还在刀耕火种的年代.你要是自已的电脑装了,可以自已转换一下.

网友:
那您上传一个99se或者是DXP SCH格式文件,我来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E:
sdram还省不了,内置ram768k.而800*480,16bit,显存就好用了750k.
若没有外扩ram,那么在切换显示内容的时候只能通过flash边读变显示,会有刷新痕迹。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
--------------------------------------------------
sdram可以省呀!
因为ra8875是直接通过dma(dircet memory acess),这种处理不需要mcu读显存资料,而直接与ra8875通讯,这样子显示的速度
非常快,我现在操作这块屏,不会有刷屏的问题,显示非常流畅.当然,也不能做视频显示.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关于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认同的.

楼主有试过整个屏换个图片的速度? 我有点怀疑。
LCD控制器要不是用DMA方式读取数据,那GPU干不了别的事了。
回复 网友D:
那您上传一个99se或者是dxp sch格式文件,我来转换

你要求太高了,呵呵,尽管我也想要。楼主我告诉你个软件,Adobe Acrobat 网上有和谐版。它能打印成PDF,还能修改PDF文档,好使的很,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嘿嘿。

楼主:
应大家的要求,我上传一下 Protel 99SE的文档.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38963IFLBM4.rar(文件大小:28K) (原文件名:1.rar)

楼主:
回复 网友E:
sdram还省不了,内置ram768k.而800*480,16bit,显存就好用了750k.
若没有外扩ram,那么在切换显示内容的时候只能通过flash边读变显示,会有刷新痕迹。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
--------------------------------------------------
sdram可以省呀!
因为ra8875是直接通过dma(dircet memory acess),这种处理不需要mcu读显存资料,而直接与ra8875通讯,这样子显示的速度
非常快,我现在操作这块屏,不会有刷屏的问题,显示非常流畅.当然,也不能做视频显示.
ra8875适合做些仪表上的监视数值,关于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认同的.

楼主有试过整个屏换个图片的速度? 我有点怀疑。
LCD控制器要不是用DMA方式读取数据,那GPU干不了别的事了。
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 这一点偶真的有试过了, 速度蛮快.不会像SSD1963会有出现刷屏就像瀑布一样的情况.

楼主:
向各位客官说明一下EDT的ET0700B3DMA这块屏,听朋友说这块屏是Sharp的Fog,在Edt组装,现在Sharp出不出7"的了屏了,这块屏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视角竟然是全视角(也就是各个方向看都非常清楚).然后就问过了一些朋友,什么群创,友达,天马的屏,都没有7"全视角的屏.看来这一点还真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向各位客官说明一下edt的et0700b3dma这块屏,听朋友说这块屏是sharp的fog,在edt组装,现在sharp出不出7"的了屏了,这块屏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视角竟然是全视角(也就是各个方向看都非常清楚).然后就问过了一些朋友,什么群创,友达,天马的屏,都没有7"全视角的屏.看来这一点还真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分钱,一分货".
--------------------------------------------------------------------
多谢楼主资料,含泪收下了。楼主画原理图时花不少心思,不同PIN颜色区别开的。祝早日传上裤子。
大部分屏都是6'clock也就是从上往下看,视角很小,看不清颜色了。全视角的屏还没见过。你的7寸屏要多少钱?
楼主我这里有款深圳出的4.3寸屏也是ET开头的,你帮我看看是不是SHARP

网友:
不知道刷屏的速度快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求太高了,呵呵,尽管我也想要。楼主我告诉你个软件,Adobe Acrobat 网上有和谐版。它能打印成PDF,还能修改PDF文档,好使的很,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嘿嘿。
-------------------------------------------------------------------------------------------------------------------------------------------
PDF格式的原理图上传,如果你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根本就不需要Adobe Acrobat这个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
回复 网友A:
向各位客官说明一下edt的et0700b3dma这块屏,听朋友说这块屏是sharp的fog,在edt组装,现在sharp出不出7"的了屏了,这块屏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视角竟然是全视角(也就是各个方向看都非常清楚).然后就问过了一些朋友,什么群创,友达,天马的屏,都没有7"全视角的屏.看来这一点还真印证了一句古话"一分钱,一分货".
--------------------------------------------------------------------
多谢楼主资料,含泪收下了。楼主画原理图时花不少心思,不同PIN颜色区别开的。祝早日传上裤子。
大部分屏都是6'clock也就是从上往下看,视角很小,看不清颜色了。全视角的屏还没见过。你的7寸屏要多少钱?
楼主我这里有款深圳出的4.3寸屏也是ET开头的,你帮我看看是不是SHARP

-------------------------------------------------------------------------
谢谢,能不能传上裤子还是要感谢各位大哥的大力支持!
这块7"的屏的价格是在200元!
你们那款4.3"的看起来不是Sharp的.需要更祥细的资料才能确对.

楼主:
完成RA8875的AD功能的验证,做成手写板的功能. (原文件名:555.JPG)

网友:
“这块7"的屏的价格是在200元!
你们那款4.3"的看起来不是Sharp的.需要更祥细的资料才能确对.“
我的群创7寸AT070TN83 要180元,那还是你的屏合算了。
全视角的好处,屏可以竖过来看。我的就不行。请问turrui 江洪屏是个人买,还是公司批量买?

【52楼】 turrui 江洪
完成RA8875的AD功能的验证,做成手写板的功能。带了触摸屏会影响显示亮度效果么?

turrui  威武!UCGUI么?
另外配合阿莫的68元GPS,可以做个导航仪了。把地图数据放FLASH里,地图不是随车车辆移动而动。换成图不动,车动。
当车出了地图范围时,再加载新的地图。
这样运算量不是很大。
仅仅是想法。

楼主:
“这块7"的屏的价格是在200元!
你们那款4.3"的看起来不是Sharp的.需要更祥细的资料才能确对.“
我的群创7寸AT070TN83 要180元,那还是你的屏合算了。
全视角的好处,屏可以竖过来看。我的就不行。请问turrui 江洪屏是个人买,还是公司批量买?
--------------------------------------------------------------------------------------
公司批量买的,个人买,估计价格要高一点.

回复 网友A:
完成RA8875的AD功能的验证,做成手写板的功能。带了触摸屏会影响显示亮度效果么?
--------------------------------------------------------------------------
这块TP的雾面的,透光度只有不到80%, 严重影响了显示的亮度!

网友:
能驱动PSP的4.3寸LCD吗?这个屏的货源好像比较充足,就是背光有点难搞。

楼主:
PSP的4.3寸LCD的点阵好像是1024*600 吧! 那样的话,RA8875应当驱动不了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psp的4.3寸lcd的点阵好像是1024*600 吧! 那样的话,ra8875应当驱动不了了吧!

4.3寸5寸的主流分辨率都是480*272.像手机的高清屏有800*480的。
RA8875当然可以驱动了。

楼主:
近期出差,都没有时间上网.这个案子继续进行....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嚯嚯,不错的屏

网友:
楼主把整个工程放上来

网友:
如何联系你.楼主,有个东西要做呀..

楼主:
终于露PP了. 希望大家踊跃支持一下.期待穿上裤子!

网友:
是啊!怎么回事呀?回复【71楼】trucy
不能下载

-------------------------------------------------------------------
是啊!怎么回事呀?

网友:
可以穿裤子了,程序 原理图都有了

楼主:
程式我试过了,可以下载呀!

网友:
不谢哦

ra8875是个好东西也

网友:
顶上去,要是全屏图片在刷新的时候没有瀑布的话,8875那还真的是不错的了

serial flash在PCB上的烧录方法理论上找到了,期望有条件的大侠验证下,就是serial flash连接电子开关,在需要更新的时候用MCU来写入,正常工作时,切换开关,由8875来读。

网友:
不错
不知道为啥下载都是不能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全屏图片在刷新的时候是没有瀑布的.这点偶试过.
你的这个建议非常不错,由MCU来写入Serial Flash来解决RA8875不能够直接写入Flash的问题.我这边可以试一下.到时候有消息马上通知.

网友:
楼主做点RA8875的开发板出来卖吧

或者做STM32+RA8875的

网友:
可以下了

楼主:
开发板做的话,要贴片厂最少要1000片, 这样的话我不是要要卖N年.

楼主(2011-05-29):
这个贴子不能沉下去,请各位帮忙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tft屏用edt的et0700b3dma,分辨率为800x480 ,这块屏太贵了,要200元, 不过听说是sharp的cell,效果就是好,也因为朋友手上刚好有这块样品,所以拿来验证验证,如量产我则建议各位用回at070tn92的屏,这种屏价格就便宜,100元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请问有没有at070tn92与RA8875的连接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的。要这个资料可以加我。我传给你。

网友:
顶一下,把连接图贴在这吧。

楼主:
接口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楼主:
VGH,VGL电路 (原文件名:VGH,VG.JPG)

楼主:
Vcom 电路 (原文件名:11111111111.JPG)

网友:
我司是代理群创、天马、友达中小尺寸TFT液晶显示屏。如有需要都请加Q:1304966415

楼主:
大家快帮忙顶起来呀,传图都没有人响应!

网友:
正在查找这方面的资料,多谢楼主兄弟!

楼主:
有你们的支持,我才觉得将资料公布出来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楼主:
附上一下集通字库的清单.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7532FJYBII.pdf(文件大小:1.03M) (原文件名:GT2X系列型号表(2月).pdf)

楼主:
等下传一下Winbond的Serial flash 的资料

楼主:
64M bitsourdev_648211ONLO9A.pdf(文件大小:915K) (原文件名:W25Q64DW.pdf)
128M bitsourdev_648212W6DZVG.pdf(文件大小:855K) (原文件名:W25Q128BV.pdf)

楼主:
我讲一下关于DMADirect Memory Access)功能的介绍,很多朋友.
    RA8875内部集成的DMA功能,主要是用来快速调用外扩串行FLASH中的预存图片数据,并有相关积存器,供用户直接通过MCU来控制,几条简单的控制指令即可调用一幅大容量的彩色图片数据,在瞬间显示于屏幕之上。解决了在图形模式只能依赖于MCU将大容量的图片数据一一传输到DDRAM,出现图片内容更新慢的问题。通过DMA调用ROM中的预存图片,主要分连续操作模式和块操作模式。
●        连续操作模式
在此模式下,DMA控制器连续从Serial Flash读取数据,并自动将数据写入指定的DDRAM空间。源数据读取的起始地址为SSAR(DMA Source START ADDRESS),结束地址为始地址为SSAR+偏移地址DTNR(DMA Transfer Number);根据指定的Active windows和memory write cursor position换算出DDRAM的指定写入空间。

楼主:
连续操作模式程序控制流程 (原文件名:abc.JPG)

块操作模式程序控制流程 (原文件名:def.JPG)

楼主:
●        块操作模式
在此模式下,DMA控制器可以灵活的从串行FLASH读去块数据,并将数据自动写入指定的DDRAM区域。源数据读取的起始地址为SSAR(DMA Source START ADDRESS),结束地址由SSAR(DMA Source START ADDRESS)、BHR(Block Height REG)、BWR(Block Width REG)、SPWR(Source Picture Width REG)换算得出;根据Active windows和memory write cursor position换算出DDRAM的指定写入空间。

网友:
这不是raio的那一套demo吗?显示界面一摸一样....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弄到片子了.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哈!

网友(2011-06-28):
手上有几块板子,有需要与我联系 QQ: 捌 59 2 0 76 11

网友:
SSD1963的设计缺点主要还在接口上,如果要实现24位色那就必须通过24位总线来输入数据,使用很不方便,如果支持16位总线来输出24位色那就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顶

网友:
ra8875比SSD1963最大的优势是SPI,IIC接口,我其中一个项目用SSD1963后发现有些GPIO被占用,用ra8875就明显有优势了,mcu的选择就容易了。

网友:
资料被拿下了,呵呵~~

楼主:
好资料不要沉下去!

网友:
绝对好资料,打算做个板子试试。

网友(2011-09-15):
RA8875只能65K色吗?

网友:
鉴定完毕,是官方的资料

网友(2011-12-15):
也就是上传点手册,原理图根本就看不清楚,拿出点诚意好不?

网友(2012-02-08):
楼主根本就是一显摆,这种帖子除了广告嫌疑,有个毛用!

网友:
学习了!!7寸屏确实很有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I:
楼主根本就是一显摆,这种帖子除了广告嫌疑,有个毛用!

有相关资料,有protel格式原理图,有代码。你还想要什么呢?

网友(2012-05-03):
手上有楼主的板子,现在有个问题,触摸屏控制器的硬件中断始终无法产生,查询F1寄存器是能够检测到标志位变化的,但是ra8875的int脚始终为高电平。

网友:
不错!不知道 界面是怎么做的?ucgui??

网友:
好帖子,下载不行,先MARK一下吧~~

网友:
资料不错,可惜老论坛的资料不能下载了~~

网友(2012-06-20):
此贴不错,标记一个!

网友:
我只想知道快速刷视频(大于30FPS) LCD会不会看到刷屏的感觉

网友(2012-08-05):
顶又不犯罪,一定要顶!!

网友:
这个怎么不是 库贴呢??????

网友:
强帖,改天有时间去试试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2012-09-14):
非常感谢楼主!正好用到这些资料,而且提供sch文件,省了我不是时间啊!
很讨厌149、152的冷言冷语!打击楼主的热情...

网友(2013-06-11):
楼主实在是太伟大了,顶一下

网友:
上传原理图吧,LZ

网友:
代码写的很棒,楼主好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