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usb-blaster安装完驱动了可是不好用 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不

楼主(2011-04-27):
装了USBblaster的驱动 为什么quartus就是识别不到设备呢?

老显示No hardware 点开里面也没有发现usb-blaster

再不就一会儿识别到了  一会儿识别不到~ 郁闷死了

楼主:
是和操作系统有关么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跟你的硬件有关,换一个下载线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  也有问题 但在别人电脑上就没问题~   要不就是一会Q2下成功了 NIOS里又出错 说我Q2安装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神马操作系统?如果是win7的话用管理员打开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XP  太奇怪了 我觉得我出的错误很低级 一般人都不会碰到

网友:
我经常碰到 我觉得是下载线和USB-blaster没接触好.我直接将下载线插在USB后将它粘在USB上就好了

网友:
usb头松动或者找个新的线试试

网友:
是这样的,一般要是没有安装过Quartus8.0以前的版本,你在计算机设置里把有 黄色惊叹号的串口那个驱动删除了,再重新插上USB-blaster,是自动的。

如果以前用过以前的版本,比较典型的是7.0或者5.0,很多开发板给的,且用了USB,这个就比较麻烦,百度搜一下,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给了一个说法,一步步按着做,就是在系统驱动里删,在注_册表里要改,一定要按提示做,altera说的也很详细

网友(2012-07-05):
引用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跟你的硬件有关,换一个下载线试试看~~~

多谢啊,我的就是换了一根下载线解决的~
虽然很低级,但是不提醒的话还是没想到啊